怎样给压力变送器做迁移,为什么要做迁移?

楼主(2011-12-09):
怎样给压力变送器做迁移,为什么要做迁移?请大家给小弟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量程低限往下调,跟工艺要求有关吧!

网友B:
压力变送器的零点就是压力变送器没有压力的时候。

工艺参数的零点虽然也是压力为零的时候。

但是由于引压管和变送器安装位置的原因,造成工艺参数压力为零即零点的时候,压力变送器检测的压力不是零。

为了保证工艺参数是零点的时候,保证变送器的输出信号也是零,即实现就地的参数元传到控制室内数值不发生变化,需要把这个不为零的变送器输出人为的设置成零,实现就地与远传的对应,这个设置就叫做迁移。

压力变送器的迁移不是迁移了变送器所测量的压力,而是迁移了压力变送器的输出,即迁移了模拟信号的大小。

在被测参数压力为零时,变送器检测到得压力,不论是负、正还是零,其输出的电流都设为4mA,这个就是迁移。

网友C:
单独的迁移就是修改测量范围。

比如:差压变送器测量水箱液位,这样安装变送器时,需要在差压变送器的负压侧装入水,以免上面的水蒸汽再次冷凝进入负压侧。假如测量高度为1米,变送器原测量范围为0-9KPa,那么就需要迁至-9.8-负0.8KPa(隔离水密度可以取1,g=9.8)。因为容器内液位为0(低于下面法兰位置)时,其变送器检测到的差压值为-9.8,同理,液位满(高于上面法兰)时,其差压为-0.8。

楼主:
对:jiaoanpeng 关于

压力变送器的零点就是压力变送器没有压力的时候。

工艺参数的零点虽然也是压力为零的时候。

但是由于引压管和变送器安装位置的原因,造成工艺参数压力为零即零点的时候,压力变送器检测的压力不是零。

为了保证工艺参数是零点的时候,保证变送器的输出信号也是零,即实现就地的参数元传到控制室内数值不发生变化,需要把这个不为零的变送器输出人为的设置成零,实现就地与远传的对应,这个设置就叫做迁移。

压力变送器的迁移不是迁移了变送器所测量的压力,而是迁移了压力变送器的输出,即迁移了模拟信号的大小。

在被测参数压力为零时,变送器检测到得压力,不论是负、正还是零,其输出的电流都设为4mA,这个就是迁移。

内容的回复:

谢谢!终于明白了 !1

网友D:
jiao工解释滴真好~~~~~~~~~~~~~~~~~~

网友E:
这个帖子应该顶起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