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的授权使用:RT还是 RC?

楼主(2011-12-09):
Wincc中的授权使用:RT还是 RC?

网友A:
如果是只给运行而不给修改的权利那么应该选R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只给运行而不给修改的权利那么应该选RT。

给客户机上装 , 就用 RT, 给工程师站 装 就用RC+RT

网友C:
RC包含了RT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