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对变频器干扰问题

楼主(2011-12-09):
有一台机器,机械手控制器离台达变频器距离500MM,昨天开始,发现在操作机械手教导器作程序修时,变频器会突然从低段速一下跳到最高转速,变频器由PLC控制多段速设置,使用两个速段,分别为800转和1700转,当使用教导器操作时,转速会突然上升到2750转,不知是哪里原因,哪位师傅给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当停止操作机械手教导器时,转速又会自动恢复正常。

网友A:
要分别做好接地,要分别加入电源滤波器,要做好电磁辐射的屏蔽!3个方面去考虑

网友B:
也有可能是脉冲过大不稳定,考虑接一个电阻,同时在线路中加滤波器

楼主:
楼上的师傅说得有道理,我机械手付属设备都没有电源滤波,只有接地,谢谢各位!

网友C:
处理措施:1.将机器人的供电电源与变频器供电分开,机器人伺服上电(手动上电或自动模式)时产生谐波,漏电流很大,影响电网质量.尤其是工厂供电容量不足的情况下  2.机器人地线请保证接地良好 3.机器人控制柜一般已经通过EMC检测,不会对周边设备产生大的电磁干扰,所以这个因素基本不存在.如果排除其他因素,可以用锡纸包裹变频器柜体,减少外部电磁辐射,观察效果

网友D(2012-04-07):
EPSON-爱普生机械手-深圳,QQ:173971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