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求救:如何通过按钮或者列表框切换画面

楼主(2011-12-09):
刚开始学wincc,有许多东西不大明白,还望明白人给指条明路,,,

1如何通过按钮或者列表框切换画面

2如果用c的话,如何用它设置智能对象的属性。如,不同的输入、输出域,怎样通过c直接更改。

网友A:
调用C脚本的OpenPicture函数可以切换函数。

网友B:
用按钮切换画面多简单啊  在窗口按钮----把按钮拉到任意位置 下面有

想切换哪个都行了

网友C:
动态对话框应是可以的

网友D:
用按钮的话应该用超连接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窗口按钮----把按钮拉到任意位置 下面有 想切换哪个都行了

恩恩,果然如此,看来咱们论坛还真实卧虎藏龙啊,谢谢大家啦

我现总结一下,供后来人看把

1,407715278qq 的方法:用按钮切换画面多简单啊  在窗口按钮----把按钮拉到任意位置 下面有

2OpenPicture这个函数

3另一个的话,我用了Setpicturename,在画面窗口显示画面。

4动态对话框的话,会不会有些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动态对话框如何做?会不会有点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超链接?可以具体点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