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三菱伺服电机超低速运行时的特性问题求助

楼主(2011-12-09):
三菱伺服电机超低速运行时的特性: 伺服电机的运行速度保持在0.1---1 转/分,我想问在这种转速下,伺服电机能否稳定运行,机械特性会出现什么变化?

网友A:
0.1rpm 問問三菱其速度環的頻寬 是否在10000Hz 以上 否 就像機械表的秒針 一步一步 爬行

网友B:
加减速机吧。这样才可能好点

网友C:
速度环频宽在10000Hz以上,你信吗?

网友A:
早期用過歐洲的驅動 其頻寬在20.000Hz

网友C:
20.000Hz,写错了吧? 用的哪宽欧洲的驱动,开关频率多少? 学习学习!

网友C:
有相关资料吗? 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A:
你可上網查察看 驅動是個關建但也要有配套的控制器 否則還是做不到

楼主:
我想看看大家有没有做过电机低速运行的,最低转速能做到多少?其机械特性如何?

网友A:
先前用在磨床上做到0.3RPM 均勻的旋轉 但轉動過程肉眼看不出來 在旋轉軸心做標記 上個廁所後 發覺此標記 已轉動一些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