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空压机,做变频改造的节能潜力有多大?

楼主(2011-12-09):
有一台AIRON螺杆空压机运行参数如下,如果加变频器,请问节能潜力有多大?

功率120KW,设置的压力上下限分别是5.8公斤~7.1公斤,现在加/卸载连续运行。
工作时间统计如下:
Work hour                           13184
Load hour                            10415
Oil change hour                      1381
Air filtet change hour              1527
Oil filtet change hour              1381
Oil separator change hour        739
根据以上情况,如采用变频改造,节能潜力有多大?

另外,如果设置PID的输出压力为6公斤和6.5公斤的话,节能效果差多少?

回答最好有简单的数据分析,谢谢!!

网友A:
从你的运行数据来看,工作时间为13184小时,加载时间为10415小时,加载时间占运行时间的70%左右,我个人觉得没多大节能潜力,且120KW变频器价格很高,做PID控制压力可以做到恒定,但节能空间不大。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运行数据来看,工作时间为13184小时,加载时间为10415小时,加载时间占运行时间的70%左右,我个人觉得没多大节能潜力,且120KW变频器价格很高,做PID控制压力可以做到恒定,但节能空间不大。

正解

变频器节能的前提是电机要长时间工作在额定频率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从你的运行数据来看,工作时间为13184小时,加载时间为10415小时,加载时间占运行时间的70%左右,我个人觉得没多大节能潜力,且120KW变频器价格很高,做PID控制压力可以做到恒定,但节能空间不大。 正解变频器节能的前提是电机要长时间工作在额定频率之下。

因为现在设置的是5.8~7.1公斤加卸载,那么如果我设置到6.5公斤,变频器是不是有可能工作在额定频率以下?

类似这样的空压机,如何定量分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