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寄存器数据溢出怎么办,我的数据太大达12数,怎么存放并进行运算呢?

楼主(2011-12-09):
数据寄存器数据溢出怎么办,我的数据太大达12位数,怎么存放并进行运算呢?即使用DMOV也不足以表达这么大的数值,而且记下来还要做乘法,数值还会更大,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恭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用浮点啊,,,很简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浮点啊,,,很简单的

没那么简单吧。。。。。。。。。。。。

网友C:
浮点数的表示范围,要大一点。

网友D:
好久没有过来了啊,喜欢工控网啊!希望大家多交流啊!

网友E:
数据寄存器除了单字(16位)以外,还有双字(32位)的;排列次序是D+1为高16位,D为低16位。浮点数只是一种特殊的表示方法!具体你要查看编程手册,并且反复揣摩!

网友F:
做PLC编程吗?可以用溢出压栈处理,用的什么牌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做PLC编程吗?可以用溢出压栈处理,用的什么牌子的

具体说说怎么实现?

网友G:
12数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我用浮点试一下,看能否实现

网友H:
DVP手册里搜索:浮点运算

那么你的理想就变成现实了

网友I:
支持楼上的用二进制浮点数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