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台达B系列触摸屏如何做位状态的显示

楼主(2011-12-09):
我想用一个位地址的开关状态来做指示,比如0位显示手动,1位显示自动。可是找不到合适的按钮。哪位能告知一下。

网友A:
你可以选择“交替型”按钮,在工具栏上或右面的属性表有“0-”、“1-”,分别指按钮OFF、ON的文字;输入即可。

网友B:
对:ljbcompany 关于
你可以选择“交替型”按钮,在工具栏上或右面的属性表有“0-”、“1-”,分别指按钮OFF、ON的文字;输入即可。
内容的回复:
樓上正解

网友C:
0和1 是用程序控制的吗
有用程序 控制显示的按键,不知你要的是那种

网友D:
如果你只是显示位状态,不进行触摸操作,那你就选用“状态指示灯”元件,假设用X0的状态显示,在该元件的属性栏填写如下: 状态:0 读取地址:X0 文字:手动 状态:1 读取地址:X0 文字: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