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台达VFD-M系列变频器调试

楼主(2011-12-09):
    请教朋友们,怎么将台达VFD-M系列变频器中P10(第一加速时间选择)调至0.01S呢??

     在说明书中,有提到P10(第一加速时间选择)的设定范围是0.1s~600.0s或0.01s~600.0s。

    可应该怎么才能调到0.01s呢??

     麻烦懂行的人,说明一下吧,。  麻烦了,。 谢谢!!!!

网友A:
好好翻翻说明书,里面应该有。

网友B:
去调整P147,选择00为一个小数点即0.1S;01为二个小数点即0.01S

楼主:
对:工控小蚂蚁 关于

去调整P147,选择00为一个小数点即0.1S;01为二个小数点即0.01S

内容的回复:

原来是这样   谢谢你

网友C:
0.01S太短了吧,这样对变频器不好的,容易报故障的

网友D(2012-01-17):
让变频器从0到50HZ以0.01s的加速时间有点困难。如果仅仅是学习可以使用,但是实践中应该不会用的。

M系列说明书里面有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