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字节,字,双字之间的换算关系

楼主(2011-12-09):
请问,1,字节、字、双字之间的换算关系.比如D7等于多少字和多少字节。或W6等于多少双字和多少字节,请说明下换算关系。

             2,位与字节、字、双字之间的换算关系。谢谢,最好是简单明了。

网友A:
详见以下附图:

网友B:
这个很难用一句话二句话而说出来的

位、字、字节、双字都来自ASCII字符集编码,ASCII码是7位编码,编码范围是0x00-0x7F。ASCII字符集包括英文字母、阿拉伯数字和标点符号等字符。其中0x00-0x20和0x7F共33个控制字符。

1、位(bit)

来自英文bit,音译为“比特”,表示二进制位。位是计算机内部数据储存的最小单位,11010100是一个8位二进制数。一个二进制位只可以表示0和1两种状态(21);两个二进制位可以表示00、01、10、11四种(22)状态;三位二进制数可表示八种状态(23)……。
2、字节(byte)
字节来自英文Byte,音译为“拜特”,习惯上用大写的“B”表示。
字节是计算机中数据处理的基本单位。计算机中以字节为单位存储和解释信息,规定一个字节由八个二进制位构成,即1个字节等于8个比特(1Byte=8bit)。八位二进制数最小为00000000,最大为11111111;通常1个字节可以存入一个ASCII码,2个字节可以存放一个汉字国标码。
3、字
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时,一次存取、加工和传送的数据长度称为字(word)。一个字通常由一个或多个(一般是字节的整数位)字节构成。

楼主说的D、7、W、6每个字符均是一个字节

网友B:
楼主说的D、7、W、6每个字符均是一个字节

网友C:
一位,如0,或者1

一字节,由8位组成,如0101 1010

一个字,由两个字节组成,就是16位,如0101 0011 1100 1010

双字,就是两个字,由32位组成,如0101 0011 1100 1010  0101 0011 1100 1010

你说的D7 ,W6都是字符,无论大写和小写都是一个字符8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详见以下附图:

网友B:
黄工所言极是

网友E:
这是最基本的知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是最基本的知识

是啊!

网友G:
一位,如0,或者1

一字节,由8位组成,如0101 1010

一个字,由两个字节组成,就是16位,如0101 0011 1100 1010

双字,就是两个字,由32位组成,如0101 0011 1100 1010 0101 0011 1100 1010

网友H:
基礎知識複習一下..

网友I:
简单明了在这里,俺们只说PLC中的啊
S7系列中:D7等于W7和W9共2个字、等于B7、B8、B9和B10共4个字节;W6等于半个双字及等于B6和B7两个字节。
               字节和位的关系:一个字节B7等于8位,如果他放在M存储区中,那他就是MB7,就等于M7.0、M7.1到M7.7共8位
                                        MW7就等于M7.0到M7.7加M8.0到M8.8共16位
其它PLC例如S7和其它品牌PLC中有例如MW7包含M7.0-M15.0,这样表示一个字的。就不详细说了。

网友J(2012-03-24):
楼上的正解,学习了,

网友J:
楼上的正解,学习了,通俗易懂

网友K:
8位组成一个字节,两个字节组成一个字即16位,两个字组成一个双字即32位。

网友L(2014-12-22):
复习一下基础知识

网友M:
引用 网友K:
8位组成一个字节,两个字节组成一个字即16位,两个字组...

网友N(2019-04-02):
引用 网友C:
一位,如0,或者1 一字节,由8位组成,如0101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