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编码器脉冲接收问题

楼主(2011-12-09):
本人用的安川∑-Ⅴ系列伺服,想用其编码器发出的信号,接入上位机,比如接入三菱FX系列PLC,本身伺服用速度控制模式,但也有些定位,所以就要用到编码器发出的脉冲了,我看了伺服的说明书,书上是这样介绍的,图如链接所示,这个线性接收器是什么呢?从线性接收器出来的A相,B相,C相信号,是什么形式的信号呢?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地,还是差动输出,抑或是线性输出?怎么接入到我的上位机中呢?也就是三菱FX系列PLC了。大侠们,帮帮我了,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帮帮忙 。。。。。。。

网友B:
是差分信号吧,一般是这样的,这些信号是伺服转一周发出的,具体多少个脉冲,是可以从参数中设置的,具体什么作用,也可以设置的,比如原点信号等。

网友C:
不知道你是要接线方法呢?还是PLC里面的程序设置?

网友D:
你说的速度控制是用模拟量调速吧?那就只能将驱动器出来的差分信号通过分频卡转成开集信号给PLC高速计数,以此定位

楼主:
对:轩月风影关于你说的速度控制是用模拟量调速吧?那就只能将驱动器出来的差分信号通过分频卡转成开集信号给PLC高速计数,以此定位 内容的回复:

就是这意思,分频卡是何物?

网友E(2017-07-06):
A相两根线,B相两根线,直接接到上位就完事了。

是5伏差动输出

网友F(2018-04-20):
那要看用的串行通信还是并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