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器 人机 plc 通信问题

楼主(2011-12-09):
我想用海泰克的人机+三菱mr-j2s系列的伺服器+三菱fx2n的plc组成一个控制系统,海泰克的人机支持Modbus RTU 通讯协议,不知道三菱mr-j2s系列的伺服器是否支持Modbus RTU 通讯协议,如果支持如何在伺服器中设置Modbus RTU 通讯协议和从站设置?

另外如何换算得到伺服器中的所需要通过通信设定的各个参数的地址?比如通过hmi设定伺服器的频率,加速时间 减速时间的地址?

网友A:
三菱的貌似是 cc-link通讯协议

网友B(2012-02-07):
为什么不用触摸屏和PLC直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