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发热异常的原因

楼主(2011-12-10):
求教各位高工,我厂一台30KW变频电机发热烧毁,更换为一台普通30KW电机,开起来之后依旧发热的厉害测温枪打的有80℃,给定频率不高只有35HZ,电流51A,为发生较大波动,也未过流,负载是选粉机减速机,变频器内部有吱吱声,在控制上比较稳定,吱吱声是怎么来的? 最重要是电机为什么会这么烫啊 是新电机,我听轴承都好着的,就是定子摸着烫手的厉害

网友A:
你查一下电机耐高温手册,我有用西门子马达F级温度有95度也没事。变频器内部有吱吱属磁场干拢,最好安装磁环

网友B:
超载了,脱开负载试试,

网友C:
应该是过载 看一下手册,你是什么工作模式,V/F模式,电机在大负载的时候,会把电压升得很高。检测电压 从新设置工作模式

楼主:
ABB ACS800系列  TDC恒转矩模式   我到磨里面盘风叶看上去挺轻松的啊.......

网友D:
频率低,散热不好,最好增加主动散热。矢量控制会好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超载了,脱开负载试试,

已经说了电流只有 51A  ,  不是超载,   是不是 变频器有故障, 波形不对了?

网友F:
变频器故障的可能性很大,主要是输出波形畸变或不对称。我遇到过这种情况,严重的时候电机有时还反转,用三线示波器看一下工作时的波形,没有示波器换一台变频器试一下也行。

网友G:
根据你的描述以前的变频电机烧毁有以下几种可能:变频电机散热不好,长期工作在高温环境下最后绝缘老化烧毁,是否加装了独立的冷却风扇?如果你的变频器参数设置正确的情况下,电机是不会过载的,所以过载烧毁是不太可能的;如果你的参数设置的有问题,很有可能是因为电机过载烧毁,建议楼主把各参数贴出来大家参考一下。----------------------------------另外变频器有异响,很有可能变频器本身有故障,变频器正常工作时冷却风扇有一点点声音,如果环境不好或年限较长风扇响声会很大,楼主要区分开是冷却风扇响声还是变频器有响声。

网友H:
普通电机使用在变频环境中,在高速运行时(接近全速)散热无问题,使人头痛的是运行在低速(30Hz以下)时,由于散热风扇是按照全速效果设计的,所以当在低速时散热效果就很差。当然使用在轻载状态下的电机还是基本能保障正常使用的。如果确实长期运行在接近满载状态,最好将普通电机进行一下改造,加装主动散热风扇(电机只要通电,散热风机就全速运行)。你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可以找一个风机,在电机运行时进行一下吹风(风量要合适),如果效果可以,那么必须进行改造,如果没有效果那么只好从变频器着手查找原因了。

网友I:
水平不够 仅供参考 甩开变频器 直接启动 是否还有声响 如有看下轴承是否有间隙 如以上正常

普通电机使用在变频环境中,在高速运行时(接近全速)散热无问题,使人头痛的是运行在低速(30Hz以下)时,由于散热风扇是按照全速效果设计的,所以当在低速时散热效果就很差。当然使用在轻载状态下的电机还是基本能保障正常使用的。如果确实长期运行在接近满载状态,最好将普通电机进行一下改造,加装主动散热风扇(电机只要通电,散热风机就全速运行)。你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可以找一个风机,在电机运行时进行一下吹风(风量要合适),如果效果可以,那么必须进行改造,如果没有效果那么只好从变频器着手查找原因

变频器故障的可能性很大,主要是输出波形畸变或不对称。我遇到过这种情况,严重的时候电机有时还反转,用三线示波器看一下工作时的波形,没有示波器换一台变频器试一下也行

网友J:
变频器带普通电机,首先想楼主确认下,变频器载频多少,另外变频器到电机的距离有多少?然后是有没有加外置风扇给电机强制散热
另外滋滋声有可能是载频设置的问题,楼主可以试着多设置几个参数试试

网友K:
变频电机(都带一个单独散热风扇并且是单独供电)。普通电机散热风扇和电机同轴安装,在35HZ情况下电机转速达不到额定转速故风扇转速达不到散热要求。

网友L:
水平不够。。。。。解释不了!

网友M: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给你一下几个建议:

1、打开变频器,查看变频器内部的开关频率。电机发热厉害和有杂音很有可能是高次谐波的原因。一般情况下两者不会同时出现。如果电机杂音较大,而且声音比较尖的那种,那么一定是开关频率(载波频率)比较高的原因。可以把开关频率设到1.5或3KHz。

2、普通电机用变频器驱动是有很多人这么做的,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对你电机的耐压是一大考验,有很多电机是经受不起高次谐波这样的冲击的。建议还是用变频电机。

3.电机温升厉害跟你的散热风机也有很大关系。

你可以根据以上三种情况自主决定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建议还是换成变频电机,之前的变频电机如果是转子发热也比较厉害的话,应该用绝缘轴承。

网友N:
散热可能不行,加上一个专门的风扇会好一些。我们这里就是那样做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散热可能不行,加上一个专门的风扇会好一些。我们这里就是那样做的

1、散热不良,例如环境温度高等;

2、传动装置故障,例如传送带过紧;

3、负载过重;

4、电路故障,如接触不良引起的断续缺相运行。

网友P:
很可能是变频器输出的脉宽不同、输出三相电压不平衡造成的,用指针表检查一下输出电压、用示波器更好。

网友Q:
电机强冷,把35赫兹对应电压调高

网友R:
     一般情况下变频电机很少烧坏的,变频电机和风机是分开的,普通电机是连在一起的。我怀疑是电机选得小了,负载大了,你可以告诉我是什么设备上的,承载量是多少吨,这样我可以找人算一下电机功率

网友S:
可能是散热的问题。35HZ,看起来只降低了30%,相当于原来的0.7倍,但是通风量只有原来的0.7*0.7*0.7*0.7,热量肯定带不走了。(改电机的散热叶片和电机是同轴的吧)

网友T:
整个变频电机,风扇和电机分开的

网友U:
是电机或者负载,或是变频器的问题,建议你用另外一台变频器试下就可以知道

网友V:
电流51A已接近电机的额定负荷了,而35Hz风量远远达不到电机的散热要求,不用费力去查其他的原因。

解决:1.换变频专用电机(有强制通风型的)

2.将电机自带风扇拆掉,改一个强制风扇,风量要能达到原风扇在50HZ下的风量

网友W:
变频器故障,导致输出3相电不稳,介于缺相与不缺相之间,我想

网友X:
马达的极限温度应该是:标称温度加上室温。变频器在低频工作时马大容易发热。如果在检查变频器马达后确认没问题,建议强制风冷或更换减速机改变减速比,提高频率,提高马达转速,这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

网友Q:
遇到过同样的情况,这种情况最好把电压调上来比较好

网友Y:
学习,加个独立散热应该可以改变温升。

网友Z(2012-05-13):
学习了!

问:减速电机的发热异常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1)电机超负荷工作造成电机的发热异常--->>解决办法:減少負載或者改用电机功率大减速马达.
      (2)工作电压过高或者过低造成电机的发热异常--->>解决办法:确认电压是否正常.
      (3)齿轮箱的齿轮,轴心或者轴承磨损【如下图所示】--->>解决办法:修理或更換

台湾晟邦精工20余年专注晟邦减速电机,晟邦减速机,晟邦齿轮减速机生产,产品体积小,重量轻,无噪音,免保养.已通过CCC,CE认证,国际品质认证;晟邦精工,晟邦精密,城邦电机服务全国!

城邦精工全国客服专线:400-8833-185

网友AA:
看一下变频的载波频率是不是2-3K内,如果是,其他没问题,可能是变频的问题,这种情况我以前经常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