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问题请教.....

楼主(2011-12-10):
边位师傅说下,安川SGDV-120A01A能用三菱FX2N-1PG控制吗,我看到三菱是晶体输出的,安川是线性的?能用吗?

网友A:
不懂,一起学习家六。。。安川伺服配三菱PLC?

网友B:
FX2N-1PG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看看安川的脉冲输入接法,肯定支持集电极开路输出的。

网友C:
你要控制的是什么?位置控制?速度控制?还是就控制那几个输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