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地址扩展转换器及其在RS-485通信中的应用

楼主(2011-12-10):
一、DIZ4232简介
波仕电子的型号为DIZ4232的一变四地址扩展转换器用于将一个上位机RS-232或者RS-485口扩展成四个带地址的下位机RS-232串行口。DIZ4232的4个下位机RS-232口各带地址,由上位机发送地址指令来分别选通。下位机RS-232串行口只有TXD、RXD、GND。DIZ4232适用于下面两种情况:1、将一个串口扩展出带地址的4个串口,2、将本来不带地址的串口设备接入RS-485总线。

DIZ4232的外型为DB-25(孔)/DB-25(针)转接盒大小。DB-25孔的一端为上位机,带RS-232/RS-485/TTL电平:接DB-9针RS-232时请用标准的DB-9/25串口转接线;接RS-485时用接线端子;接TTL时需用户自己焊插头和接线。DIZ4232需要外接5V电源,从产品侧面的端子上加电源或者从RS-485端子板上加电源均可,但是不要两处同时接电源。DIZ4232的DB-25针端还配套有带4个DB-9针座的板;4个DB-9针座为4个下位机RS-232口(0#,1#,2#,3#),在相应的位置带指示灯。使用之前通过发送地址指令来分时选通四个下位机RS-232口,选通某个口后端子板上对应位置的灯会亮。选择下位机串口地址只需要加一句指令,刚加电时默认0#口通,同时0#灯亮。选通后,支持通信速率0-115.2Kbps,自动适应。四个下位机RS-232口还可以外插波仕的RS-232/RS-485转换器等。

二、DIZ4232的软件设置方法
对于接DIZ4232扩展器的各种串口外设,在通信之前,首先必须从上位机端的串口(RS-232/RS-485/TTL均可)向产品以9600bps速率发送下面对应的指令来选通某个下位机。
ASCII指令 指令16进制代码 指令10进制代码 功能 状态
ESC % A 1B 25 41 27 37 65 选通0#、其它断开 0#灯亮
ESC % B 1B 25 42 27 37 66 选通1#、其它断开 1#灯亮
ESC % C 1B 25 43 27 37 67 选通2#、其它断开 2#灯亮
ESC % D 1B 25 44 27 37 68 选通3#、其它断开 3#灯亮

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指令,因为在普通的数据通信中,几乎不可能出现ESC键后接%键这样的组合。注意ESC键并不是字母E和S和C的组合,而是“退出”键。
Visual Basic程序中选择地址的代码为
MSComm1.Output = Chr$(27) + Chr$(37) + Chr$(65) 说明:选通0#口
MSComm1.Output = Chr$(27) + Chr$(37) + Chr$(65) 说明:选通1#口
MSComm1.Output = Chr$(27) + Chr$(37) + Chr$(65) 说明:选通2#口
MSComm1.Output = Chr$(27) + Chr$(37) + Chr$(65) 说明:选通3#口

三、DIZ4232的典型应用
3.1 为单片机、PLC、计算机等扩展RS-232口
对于单片机或者计算机、或者PLC之类,只要有三线制的串口,无论是RS-232电平还是TTL电平,或者RS-485口,都可以用一个DIZ4232扩展出4个带地址的RS-232口。只要用户能够让单片机、计算机或者PLC向DIZ4232的上位机侧发送选通地址的指令即可。

3.2 将无法设置地址的RS-232设备接入RS-485总线
每用一个DIZ4232就可以将一个RS-232设备接入到RS-485总线,最多可以用4个DIZ4232,这4个DIZ4232的上位机侧的RS-485并联(所有A接一起、所有B接一起、所有GND接一起)后接入RS-485总线。注意这4个RS-232设备每个都必须接不同编号的下位机口。比如RS-232设备A接某个DIZ4232的0#口、某个RS-232设备B接某个DIZ4232的1#口、某个RS-232设备C接某个DIZ4232的2#口,某个RS-232设备D接某个DIZ4232的3#口。这样上位机就可以通过RS-485总线发送本产品的选地址指令来选通某个RS-232设备后进行通信,每次只选通一个RS-232设备进行通信就不会产生冲突。超过4个的情况可以向波仕特别申请,进行指令的延伸。

四、DIZ4232与其他串口扩展器的区别
波仕电子还有一种型号为4232A的串口扩展器,也是带分时扩展地址。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4232A只能用于带全信号的RS-232口,一般是计算机的RS-232口。而DIZ4232适合于三线制的RS-232口、RS-485口以及TTL电平串口,所以通用性强一些,既能够用于计算机、也可以用于PLC、还可以用于单片机。
DIZ4232与其他厂家的带地址转换器的主要区别在于:DIZ4232本身就带4路串口,不仅带地址转换,而且还带1扩4的串口扩展。另外DIZ4232具有波仕产品简洁的特色,没有任何跳线设置,而且0-115200bps全速率自动适应。从外形来看,体积也是最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