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输出与NPN集电极开路输出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楼主(2011-12-11):
NPN输出与NPN集电极开路输出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网友A:
一进一出,公的和母的区别

网友B:
NPN输出概念比较广,凡是正极性输出的,一般叫做NPN输出,NPN集电极开路输出是NPN输出的一种,是专指负载接在正电源与NPN型晶体管集电极之间的一种方式,属于灌电流驱动模式。

网友C:
当无信号时信号线电位为高电平(DC24时信号线为+24V),当有信号时为低电平,这种通常(这个“通常”是什么意思?难道还有不是这样的吗?)为常开(NPN型),反之为常闭(PNP型)

网友D:
一般针对PLC时,共阳极为PNP,共阴极为NPN.

网友E:
就是输出端为NPN三极管的集电极,且没有接上拉电阻。其特点是驱动能力较强,但只能吸入电流到地而不能输出电流。npn基极高电压,极电极与发射极短路.低电压,极电极与发射极开路.也就是不工作。

网友F:
就是这个图啦1111111111

网友G:
我理解PNP输出的在有信号时,信号输出的是高电平,NPN的在有信号时,输出端是低电平,每种都有常开和常闭之分,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