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1756-IR6I 温度测量不准的问题

楼主(2011-12-11):
我用的是1769-IR6I模块,热电阻选的是PT100,但是通过RSLogix5000读上来的值与实际不符,有误差,且误差从几度到二十几度都有。我侧量过电阻后按照PT100的分度表上查出的温度与实际相同,就是说不会是热电阻传感器的问题。问题应该出在模块里或是RSLogix5000的设置中。接下来我该做什么,求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