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人机界面怎样设置软元件的输入范围

楼主(2011-12-11):
怎样设置D200的写入值大于等于0小于等于200

网友A:
你是说大于0小于200?

网友A:
你要是有东西 自己怎么也试出来了

楼主:
对:zhangqianhui 关于

你是说大于0小于200?

内容的回复:大于等于0小于等于200

楼主:
对:zhangqianhui 关于

你要是有东西 自己怎么也试出来了

内容的回复:试出来就不用问啦

网友B:
A应该是类型,如>、<,如选<=,B里填200,在增加一项,A项选>=,B里填1

网友C:
PLC里也可以做啊

网友D:
做到PLC里面就行了,在触摸屏里面也可以的。

如图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E:
一般做法是 在触摸屏画面里面做。

网友F:
触摸屏在制作这样的数值范围时,都有相关设置!不同的屏设置会不同!

网友G:
数值输入都可以指定数值范围,具体可使用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