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汇编语言里$是什么意思吗

楼主(2011-12-11):
 请问汇编语言里$是什么意思吗

  还有EQU伪指令定义字符的时候可不可以先写完语句后  再定义

网友A:
1、表示当前地址
     如:“ JMP $ ”表示死循环
    又如: S1 db ‘HGHGHGJJHJHJJ‘
          ABCD EQU $-S1
    则 ABCD等于S1定义的字符串长度。
2、在DOS功能09号调用时,表示指向的字符串尾地址。

网友B:
YES !

楼上正解 !

网友C:
一楼回答绝对正确,跟着一楼复习复习。int09已经很久没用了,快还给老师了的说。

网友D:
1楼回答正确,没什么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