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CT直流调速器故障排除,急!

楼主(2011-12-11):
我公司采用英国CT公司的MentorⅡ1850控制器,对315KW 电枢电压440V的直流电动机进行控制。最近因生产需要,需要将电机速度提高,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给定1000r/min,但电机只能运转850转r/min,检查电枢电压也只有350V,交流电源输入参数07.06显示480V实际测量只有380V,怎么调整该参数。设置参数最大电枢电压为451V,最大速度为1200r/min励磁电流为额定电流20A,因为本人第一次接触该控制器,了解不多,请专家给与指导!如有资料,可以发到我的邮箱:
WHL1303412@126.COM
。谢谢!

网友A:
可以空载实验,空载能达到就是负载太大或没调好

楼主:
速度达到额定速度,但要把最大电枢电压设定到520V才行!而且交流电源输入参数07.06显示480V,这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