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调试经历:二次表受变频器干扰

楼主(2011-12-11):
       公司水泵房配电室新装了两台西门子的MM430变频器,55KW的吧,控制水泵的起停,在变频器柜子上挖了个窟窿,装二次表显示水位,一次表水位计是投入式的。变频没启动的时候,二次表显示的水位特准,等变频一起动,水位就从显示2米多下降到1米多点,肯定是干扰大,然后把二次表移出变频柜,放到远离它2米的地方,发现水位从2米多下降到不到2米,似乎干扰少了。

      后来一查线,发现一次表到二次表的信号线居然不是屏蔽线,赶紧让施工单位换成金属编织层的屏蔽线,换上后,二次表还放在远离变频柜2米的地方,发现启动和不启动变频器,水位显示差不多,但还是有微小偏差。

      再后来在一次水位计的地方放了两个浮球液位计连到变频器的控制回路上,那干扰就又来了,又是偏差达到1米多,不准了。应该是浮球液位计是220V的回路,一次水位计是4~20mA,两人在水里就干扰了,然后走线还在一个槽子里。

       再再 后来把一次水位计挪到水池远离浮球的地方,也不在一个槽子里布线,并且二次表在远离变频器2米的地方,这回基本启不启变频器水位显示也差不多了,但肯定还有干扰。

最后分析:1、变频柜里没有用输入和输出电抗器,也没有滤波器(黑心的柜子厂家),这就造成了一大干扰源
         2、 二次表的信号线里的金属屏蔽层也没有接地,主要没有可靠的接地点
        3、  变频器是55KW的,干扰比较大,如果是10KW以下的,估计把二次表放到变频柜上也就没事了

大家不妨讨论一下呗,最近做项目总是感觉干扰是个问题啊!

网友A:
调试伺服时,干扰很大。

网友B:
功率小的变频器干扰不一定小
我有个项目用电接点压力表控制2.2K的变频器启停,在调试中发现能起来但咋也停不了,后来查线才知道现场的工人把弱点和强电走一个电缆沟内了……
悲了个催的

网友C:
功率小的变频器干扰不一定小

变频器干扰模拟量让我非常头疼,同样的项目,用于不同的地方,有的地方出现干扰,有的地方没有。郁闷之极

网友D:
晶晶版主可置顶此帖,待回复量有了,完全可以加精。

果断好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晶晶版主可置顶此帖,待回复量有了,完全可以加精。

果断好贴。

好贴! 加精还要回复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功率小的变频器干扰不一定小我有个项目用电接点压力表控制2.2K的变频器启停,在调试中发现能起来但咋也停不了,后来查线才知道现场的工人把弱点和强电走一个电缆沟内了……悲了个催的

你的电接点压力表触点是220V的还是24V的?

网友G:
从我实际运用来看,变频器影响4--20mA电流环信号的几率很小。

一般都让电流环信号浮空,不接地。如果实在不行可以加信号隔离器,把二次表隔离开,让电流环信号浮空。

网友H:
干扰是个看不见、摸不着,测不准,时刻变化,忽大忽小,让人无法捉摸的事情。

对待这个像孙悟空的办法就是弄个紧箍,把电缆罩起来,让这个千变万化的电磁波无法进入电缆电流中。

其实有时候也不仅仅是电磁干扰的原因,也有电机启动造成电压降低的仪表信号电源偏离正常值太大,或者电机运转造成的北侧参数波动等原因。

网友I:
信号线用屏蔽线是必须的,还要在两端做好接地,不能马虎。有时必要要换成数字传输的传感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从我实际运用来看,变频器影响4--20mA电流环信号的几率很小。

一般都让电流环信号浮空,不接地。如果实在不行可以加信号隔离器,把二次表隔离开,让电流环信号浮空。

是的。按说电流信号不易被干扰。另外如果使用安全隔离栅引入信号相信会好的

网友K:
从我实际运用来看,变频器影响4--20mA电流环信号的几率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L:
信号线用屏蔽线是必须的,还要在两端做好接地,不能马虎。有时必要要换成数字传输的传感器。

信号线两端接地?这个恐怕不可行吧,容易两端产生压降,从而产生干扰电流,一端接地就可以了吧

网友K:
功率小的变频器干扰不一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M:
功率小的变频器干扰不一定小

你咋老学别人说话呢?

网友N:
每次做项目最担心的就是干扰,感觉干扰无处不在!

网友O:
一天用一正泰变频器控制一电机,结果跟这根电机电缆的控制线一起的接近开关(10个)指示灯不停闪烁,后来换一个安川变频器,没有干扰了。再后来换一个台达的,开始还是闪烁,减低载波频率后(4个)闪烁,后来加个电脑显示器上拆下来的磁环,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一天用一正泰变频器控制一电机,结果跟这根电机电缆的控制线一起的接近开关(10个)指示灯不停闪烁,后来换一个安川变频器,没有干扰了。再后来换一个台达的,开始还是闪烁,减低载波频率后(4个)闪烁,后来加个电脑显示器上拆下来的磁环,问题没有。

看来这干扰真是不试不知道啊,千变万化..

楼主:
距离近还用光纤,还不够那点熔接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