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AB PLC通过opc方式连接的方法

楼主(2011-12-11):
Rockwell Automation A-B PLC是一个著名的可编程控制器产品。其产品体系基本上涵盖了工业控制产品的各个领域,由于A-BPLC的种类繁多,且各种类型的PLC支持的通信协议不尽相同,使得第三方的HMI软件都不能很好的与A-B PLC进行连接。RSLinx软件是A-B PLC通用的通信配置软件(2.2以上的版本支持对以太网的网关配置),目前主要有以下几个版本:RSLinx OEM RSLinx Professional RSLinx Gateway RSLinx SDK四个版本。且均支持OPC服务(2.3版以上支持OPC2.0)
   多数上位机软件已内嵌了OPC服务功能,支持OPC客户端和OPC服务器的工作方式。这样就可以很方便的与A-B PLC进行通信。具体的配置方法如下:
  与A-B PLC进行OPC的配置是必须要有A-B PLC及相关的通讯附件。
  1、 安装A-B PLC 、通讯卡、相关的软件,并作物理连接
  2、 使用RSLinx连接A-B PLC的通讯网络。
  配置通讯卡(参加图-1),选择ConFigure Drivers

  图-1
  弹出入下的配置窗口(参见图-2)

楼主:
-2
  选择对应的通讯卡,并进行端口配置(可参照附带的安装手册),配置成功后将显示所配置的设备的运行状态。

  使用RSWho命令查找连接的PLC设备(参见图-3)

  参见图-3
  RSWho命令成功的执行后,将在设备列表中列出与本机连接的所有硬设备(参见图-4)

楼主:
  图-4
  使用Topic Configoration来进行OPC服务的配置(参见图-5)

   图-5
  在Date Source配置框中配置Topic,选择一个物理设备(PLC),按New按钮即可建立一个Topic,在DATA SOURCE中选中你所要连接的物理设备,选中后,单击Done即可(参见

楼主:
  图-6
  3、 然后在组态软件中选择opc client驱动,添加OPC设备,建立数据联结既可以完成与plc的数据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