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 Studio组态手册 经典教程奉送系列

楼主(2011-12-11):
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 (管理版)

Distributed HMI for Enterprise Solutions

企业级的分布式HMI解决方案

User’s Guide

用户指南

Doc ID VIEWSE-UM003C-EN-E

联络 Rockwell Software

技术支持电话440-646-5800

技术支持传真440-646-5801

Internet网上技术支持库www.software.rockwell.com或者www.support.rockwellautomation.com

版权通知

2003 Rockwell Software Inc. Rockwell Automation Company所有,保留所有权利。印制于USA

部分版权为Allen-Bradley CompanyRockwell Automation CompanyLLC所有。本手册和随付的任何Rockwell Software产品,版权均为Rockwell Software Inc.拥有,未经Rockwell Software Inc.书面同意,严禁再版及/或发行。详细说明请参阅许可协议。

VBADCOM均属Microsoft Corporation 19961997年版权所有,保留所有权利。

商标通知

WINtelligent Series为注册商标。Rockwell Software标志、RSAssistantRSBatchRSDataRSEmulate 5RSEmulate 500RSGuardianRSHarmonyRSKeysRSLinxRSLogix 5RSLogix 500RSPowerRSPowerCFGRSPowerRUNRSServer32RSServerRSServer ToolkitRSSqlRSToolboxRSTrainerRSTrendRSTuneRSView32RSView32 Resource KitRSViewRSWireA.I. SeriesAdvanced Interface A.I. SeriesAdvanceDDEControlGuardianControlViewINTERCHANGEObject Smart PathPacked DDEPLC-500WINtelligentWINtelligent EMULATE 5WINtelligent EMULATE 500WINtelligent LOGIC 5WINtelligent VIEWWINtelligent RECIPEWINtelligent VISION、和WINtelligent VISION2均属 Rockwell Software Inc.的商标。

PLCPLC-2PLC-3、和PLC-5 为注册商标,Data Highway Plus DH+DHIIDTLNetwork DTLPyramid Integrator PanelBuilder PanelViewPLC-5/250PLC-5/20EPLC-5/40E PLC-5/80ESLCSLC 5/01SLC 5/02SLC 5/03SLC 5/04 SLC 5/05SLC 500ControlLogix 5550SoftLogix均属 Allen-Bradley Company的商标。

MicrosoftMS-DOSWindowsFoxProVisual Basic为注册商标。 Windows NTActiveXMicrosoft AccessMicrosoft Corporation的注册商标。Ethernet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IntelXerox Corporation的注册商标。IBM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的注册商标。

AIXPowerPCPower SeriesRISC System/6000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的注册商标。AdobePhotoshop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的注册商标。AutoCAD Autodesk Inc.的注册商标。CorelDRAWCorel Corporation的商标。Seagate Crystal ReportsSeagate Technology Inc.或其附属公司的注册商标。IntelPentiumIntel Corporation的注册商标。 OPCOPC Foundation的商标。UNIXX/Open Company Limited 单独授权,于美国和其它国家均有注册商标。所有其它商标分属于商标持有者的产权,特此声名

保证

Rockwell Software的产品根据产品许可证给予保证,但产品性能受系统配置、应用程序运行、操作控制及其它相关因素影响。

产品使用方式因用户而异。

Rockwell Software保留不经事先通知在任何时间改变手册信息和软件的权利。

本手册中的说明不表示已涵盖所有设备、过程或描述的进程的所有细节或变化,也不表示已提供安装、操作或维护时所遇到每个偶发事件的说明。

Doc ID VIEWSE-UM003C-EN-E

楼主:
目    录

0 前  言 0-1

关于该文档 0-1

寻找用户需要的信息 0-2

首先试着使用用户指南和帮助文件 0-2

Internet网上的信息 0-2

联系罗克韦尔软件技术支持 0-3

1 章 开  始 1-1

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的主要部分 1-1

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的主要特点 1-3

RSView Enterprise工具 1-4

罗克韦尔软件工具 1-5

快速上手步骤 1-6

开始规划 1-6

2 章 浏览RSView Studio 2-1

启动RSView Studio 2-1

打开一个应用项目 2-2

运行示例项目 2-4

浏览RSView Studio主窗口 2-4

菜单栏 2-5

工具栏 2-5

应用项目浏览器 2-5

工作区 2-5

项目栏 2-5

通讯栏 2-6

诊断列表 2-6

状态栏 2-7

显示或者隐藏主窗口中的选项 2-8

使用应用项目浏览器 2-8

分离应用项目浏览器 2-9

文件夹 2-10

编辑器 2-10

组件 2-13

将组件添加到应用项目中 2-14

重命名、移去和删除组件 2-16

重命名组件 2-16

移去组件 2-17

删除组件及文件 2-17

命名组件 2-18

避免名称与命令或者宏冲突 2-18

使用编辑器的一些技巧 2-19

使用上下文菜单 2-19

使用浏览按钮 2-19

键入标签名称 2-19

使用RSView命令 2-20

使用表达式 2-21

打印 2-21

选择打印机 2-22

设置打印机 2-23

选择网络打印机 2-23

在运行时打印 2-23

3 章 规划应用项目 3-1

理解自动化过程 3-1

规划网络布局 3-2

Windows域或工作组 3-2

用户所需要的计算机 3-3

系统需求及安装 3-5

规划冗余系统 3-5

规划通讯 3-6

设计HMI标签数据库 3-7

收集信息 3-7

组织HMI标签 3-8

规划报警 3-8

采集数据 3-8

规划图形显示画面 3-9

开发层级结构显示 3-9

创建模板以确保一致性 3-9

使用趋势图 3-11

设计系统安全 3-11

定制系统,并与其它应用程序集成 3-12

使用其它应用程序中的数据 3-12

定制系统 3-12

设计多用户系统 3-13

设计易于部署及维护的系统 3-14

4 章 设置FactoryTalk Directory 4-1

关于FactoryTalk Directory 4-1

关于FactoryTalk Directory故障 4-3

设置FactoryTalk Directory 4-3

步骤总结 4-4

指定单机应用项目的FactoryTalk Directory位置 4-4
为分布式应用项目设置FactoryTalk Directory 服务器计算机 4-5

为分布式应用项目设置网络上的其它计算机 4-6

5 章 使用分布式应用项目 5-1

关于分布式应用项目 5-1

关键概念 5-2

HMI服务器、HMI工程、HMI客户端 5-2

FactoryTalk Directory 5-2

应用项目、区域、数据服务器 5-4

关于FactoryTalk Directory故障 5-5

关于HMI服务器冗余 5-5

关于数据服务器冗余 5-7

单机应用项目和分布式应用项目的区别 5-7

关于区域的更多信息 5-8

绝对和相对引用 5-10

应用项目开发的基本步骤 5-12

部署应用项目的操作过程 5-12

设置FactoryTalk Directory 5-12

创建一个应用项目 5-12

重命名一个应用项目 5-14

删除一个应用项目 5-15

组织应用项目 5-15

使用区域 5-16

添加HMI服务器或数据服务器 5-16

添加和移去区域 5-17

添加HMI服务器 5-18

服务器数量的限制 5-19

命名的约束条件 5-19

创建一个新的HMI服务器 5-20

复制一个HMI服务器 5-21

从RSView32、SE或ME中导入工程 5-21

连接到现有的HMI服务器 5-21

设置HMI服务器属性 5-21

设置HMI服务器的常规属性 5-23

设置HMI服务器冗余 5-25

设定HMI服务器的启动和停止组件 5-26

设置冗余的HMI服务器 5-29

手动启动与停止HMI服务 5-29

手动启动与停止HMI服务器组件 5-30

移去HMI服务器 5-30

删除HMI服务器工程文件 5-31

6 章 使用单机应用项目 6-1

关键概念 6-1

理解术语 6-1

关于单机应用项目 6-1

关于数据服务器冗余 6-2

在单机应用项目中使用引用 6-2

开发应用项目的基本步骤 6-3

部署应用项目的操作过程 6-3

创建一个应用项目 6-4

将工程导入到新的应用项目中 6-5

重命名一个应用项目 6-6

删除一个应用项目 6-7

在单机应用项目中使用数据服务器 6-7

设置HMI服务器属性 6-8

设置HMI服务器的常规属性 6-9

指定HMI服务器的启动和停止组件 6-10

手动启动与停止HMI服务器组件 6-12

7 章 通讯设置 7-1

关于OPC通讯 7-1

OPC通讯概述 7-2

步骤概述 7-3

关于数据服务器 7-5

数据服务器类型 7-5

使用多个数据服务器 7-6

添加OPC数据服务器 7-7

设置常规属性 7-8

设置OPC数据服务器冗余 7-9

设置高级属性 7-10

添加RSLinx Enterprise数据服务器 7-11

设置常规属性 7-12

设置RSLinx Enterprise数据服务器冗余 7-13

在RSLinx Enterprise中设置通讯 7-14

Primary和Secondary选项卡 7-15

移去数据服务器 7-16

8 章 使用标签 8-1

标签和HMI标签数据库 8-1

数据服务器标签、HMI标签及它们的属性 8-1

使用标签的基本步骤 8-3

何时使用数据服务器标签 8-4

消除重复标签 8-4

访问复杂数据 8-4

使用数据服务器标签的步骤 8-5

何时使用HMI标签 8-5

报警 8-5

安全 8-6

数据操作 8-6

将数值存储在RSView内存中 8-7

使用HMI标签的步骤 8-7

浏览标签 8-8

从RSLinx中浏览离线标签 8-10

从第三方OPC服务器中浏览离线标签 8-11

使用标签浏览器 8-11

使用标签浏览器中的文件夹 8-12

显示服务器名称 8-12

添加文件夹 8-13

找到主区域 8-14

刷新文件夹和标签列表 8-14

在标签浏览器中使用标签 8-15

显示标签 8-15

显示或隐藏标签描述信息 8-15

选择标签 8-15

使用选定标签的列表 8-16

显示标签属性 8-17

筛选标签 8-18

创建、编辑和导入HMI标签 8-19

使用标签引用 8-19

绝对引用 8-19

相对引用 8-20

主区域 8-20

将标签值记入日志 8-21

9 章 创建HMI标签 9-1

HMI标签类型 9-1

HMI标签的数据源 9-2

设备 9-2

内存 9-2

保持型内存标签 9-2

组织HMI标签 9-3

命名HMI标签 9-3

使用文件夹来组织HMI标签 9-4

标签编辑器 9-4

使用Accept和Discard按钮 9-5

使用窗体 9-5

使用查询框 9-6

使用文件夹层级 9-6

创建一个文件夹 9-7

打开一个文件夹 9-8

将标签添加到文件夹 9-8

嵌套一个文件夹 9-9

复制一个文件夹 9-10

删除一个文件夹 9-10

使用电子数据表 9-11

在电子数据表之间移动 9-11

调整列和行的大小 9-11

添加一个标签 9-11

复制一个标签 9-12

编辑一个标签 9-12

删除一个标签 9-12

设置标签类型 9-12

设置模拟量标签 9-13

设置数字量标签 9-16

设置字符串标签 9-17

设置数据源 9-18

设置设备型数据源 9-18

OPC标签地址的语法 9-19

设置内存型数据源 9-20

创建HMI标签的其它方式 9-20

在第三方应用程序中创建标签 9-21

在其它RSView编辑器中创建所需的标签 9-21

从PLC数据库中导入标签 9-22

使用标签导入和导出向导 9-24

为HMI标签添加报警 9-25

10 章 创建衍生标签 10-1

如何使用衍生标签 10-1

如何使用多个衍生标签组件 10-2

步骤概述 10-2

衍生标签编辑器 10-2

使用Check Syntax按钮 10-3

使用Accept和Discard按钮 10-4

设置最大更新速率 10-4

创建衍生标签 10-5

编辑衍生标签 10-6

启动和停止衍生标签 10-7

启动衍生标签的方式 10-7

停止衍生标签的方式 10-8

11 章 设置报警 11-1

特点综述 11-1

关键概念 11-2

模拟量HMI标签的报警 11-2

数字量HMI标签的报警 11-7

报警严重程度 11-7

报警信息 11-8

报警日志文件 11-8

报警显示 11-9

报警确认 11-12

报警禁止 11-12

表达式中的报警函数 11-13

确认位 11-15

握手位 11-16

开启握手功能 11-17

报警事件 11-17

步骤概述 11-20

报警设置编辑器 11-21

设置监视系统的行为 11-22

设置报警触发阈值 11-22

设定系统检测报警的频率 11-23

设置冗余服务器上的报警监视行为 11-23

设置报警严重程度 11-24

设置报警信息 11-26

信息的类型 11-27

定义信息的内容 11-27

在运行时为报警日志文件添加注释 11-30

为模拟量和数字量标签设置报警条件 11-31

何时为标签设置报警 11-32

为模拟量标签设置报警 11-32

设置报警阈值 11-32

设置报警信息 11-34

设置高级特性 11-35

为数字量标签设置报警 11-37

设置报警状态 11-37

设置报警信息 11-39

设置高级特性 11-40

设置报警日志 11-42

设置报警日志文件存储的地方 11-43

创建日志文件 11-44

监视磁盘空间 11-44

管理日志文件 11-45

周期性创建文件 11-45

根据要求创建文件 11-46

从不创建新文件 11-46

删除日志文件 11-47

记录到中央数据库 11-48

将报警日志文件手动导出为ODBC格式 11-50

编辑报警日志设置 11-51

设置安全特性以允许报警记录到远程计算机 11-52

关于报警日志文件 11-54

日志文件的命名 11-54

查看报警日志文件 11-55

在运行时使用报警日志查看器 11-56

创建报警汇总 11-56

使用AlarmOff和AlarmOn命令 11-57

防止报警被自动确认 11-57

创建报警汇总对象 11-58

报警汇总的组成部分 11-58

插入表头 11-59

选择字体 11-61

选择颜色和闪烁样式 11-61

按钮格式 11-63

选择数据 11-67

筛选数据 11-67

排序数据 11-73

运行命令、宏、或者自定义程序来响应报警 11-74

通过命令使用报警数据 11-77

在标签名称中查看区域名 11-80

禁止报警打印 11-81

按照正确的顺序使用AlarmOn和AlarmPrintOff命令 11-81

禁止报警监视 11-81

禁止标签的报警监视 11-82

查看禁止的标签 11-82

使用禁止报警列表 11-83

更多的RSView命令 11-83

启动和停止报警监视 11-83

在HMI服务器上启动报警监视的方式 11-84

停止报警监视的方式 11-85

12 章 记录系统活动 12-1

关键概念 12-1

目标地址 12-2

信息路由 12-3

分类 12-3

步骤概述 12-6

FactoryTalk Diagnostics Setup工具 12-7

设置本地日志文件 12-8

设置日志路径 12-8

设置日志文件的最大容量 12-9

手动清除日志文件 12-10

将日志记录到中央数据库 12-10

设置信息缓存 12-12

设置ODBC数据源 12-13

路由信息 12-14

设置安全特性以允许将系统活动记录到远程计算机 12-15

使用Diagnostics List 12-17

隐藏、显示和移动Diagnostics List 12-18

Diagnostics List中的信息 12-19

查看FactoryTalk Diagnostics日志文件 12-19

在运行时使用诊断查看器 12-20

13 章 设置数据日志 13-1

关于数据模型 13-1

如何使用多个数据日志模型 13-1

步骤概述 13-2

关于数据日志存储格式 13-2

日志文件集 13-2

日志文件集的命名 13-3

ODBC数据库存储格式 13-4

ODBC表的命名 13-4

使用现有的ODBC数据源 13-4

创建一个新的ODBC数据源 13-5

Data Log Models编辑器 13-6

设置一个模型 13-7

设置日志路径 13-12

切换日志路径 13-12

设置日志路径 13-13

设置安全以允许将数据记录到远程计算机 13-18

使用DataLogSwitchBack命令切换日志路径 13-19

使用DataLogMergeToPrimary命令将从路径文件移动到主路径 13-20
创建文件集 13-21

监视磁盘空间 13-21

周期性创建文件 13-23

在特定时间创建文件 13-23

当某个特定事件发生时创建文件 13-24

从不创建新文件 13-25

使用DataLogNewFile命令创建文件 13-25

删除ODBC数据库记录和文件集 13-26

设定记录数据的时间 13-29

周期性记录日志 13-30

当改变时记录日志 13-30

根据要求记录日志 13-31

使用DataLogSnapshot命令 13-32

混合型日志 13-33

为操作员提供一种可以根据要求记录日志的方式 13-33

选择记入日志的数据 13-34

编辑数据日志模型 13-35

使用RSView Administration Console改变日志路径 13-36

在运行时做出改动而不用编辑数据日志模型 13-36

改变周期性日志的日志速率 13-37

改变日志文件标识字符串 13-37

在趋势图中显示历史数据 13-38

启动和停止数据日志 13-38

启动数据日志的方式 13-38

停止数据日志的方式 13-39

14 章 设置事件 14-1

如何使用多个事件组件 14-1

步骤概述 14-2

事件编辑器 14-2

使用Accept和Discard按钮 14-3

使用Check Syntax按钮 14-3

设置最大更新速率 14-3

创建事件 14-4

编辑事件 14-6

启动和停止事件 14-7

启动事件的方式 14-7

停止事件的方式 14-8

15 章 设置系统安全 15-1

使用安全用户可以做什么 15-1

设置用户、代码和安全访问 15-2

在用户开始之前,做出列表 15-4

确定用户的方案 15-4

设置用户帐号 15-5

设置默认访问权限 15-6

确保用户总是拥有访问权限 15-7

添加用户或组 15-7

移去用户或组 15-8

为用户或组设置安全代码 15-10

登录宏和退出宏 15-10

为命令和宏设置安全 15-11

安全代码 15-12

未指定的命令 15-12

设置包含式安全 15-13

设置排除式安全 15-13

为图形显示画面设置安全 15-14

为OLE对象设置安全 15-16

为HMI标签设置安全 15-17

防止用户修改应用项目 15-19

将用户锁定在RSView SE Client环境中 15-20

在运行时登录 15-21

在运行时退出 15-21

在运行时改变密码 15-22

16 章 创建图形显示 16-1

关于图形显示画面和图形对象 16-1

Graphic Displays编辑器 16-2

编辑器的组成部分 16-3

掌握基本技巧 16-5

更正错误 16-5

放大和缩小 16-5

使用网格 16-6

使用工具栏 16-7

选择绘图工具 16-8

测试图形显示画面 16-9

操作对象 16-9

选择和取消选择对象 16-10

使用对象浏览器 16-11

在对象浏览器中突出显示对象 16-13

使用上下文菜单 16-15

移动对象 16-15

复制对象 16-16

创建对象副本 16-18

调整对象大小 16-19

排列对象 16-20

叠放对象 16-21

对齐对象 16-22

分布对象 16-24

翻转对象 16-25

旋转对象 16-26

对象的组合和取消组合 16-28

编辑组对象 16-29

应用颜色 16-31

应用图案样式 16-32

改变线的属性 16-33

使用属性面板 16-34

设置属性 16-35

将标签和表达式设置给对象 16-38

使用标签置换来替换与对象相关联的文本 16-39

测试在不同状态下的对象外观 16-42

命名图形对象 16-43

为对象添加工具提示 16-43

为显示画面创建背景 16-45

从第三方应用程序中导入图形文件 16-46

将导入的对象转化为RSView固有对象 16-47

使用位图 16-47

何时位图起作用 16-49

使用图形库 16-49

库文件的位置 16-49

使用标签占位符 16-51

使用参数文件替代标签占位符 16-52

将参数文件设定给图形显示画面 16-54

使用Display命令的参数替代标签占位符 16-55

设置显示画面 16-57

创建默认的显示设置 16-58

使用显示设置对话框 16-58

设置显示属性 16-59

设置显示类型 16-60

允许运行多个副本 16-61

设置缓存 16-62

设置标题栏和其它的显示属性 16-63

避免显示主窗口的滚动条 16-65

设定显示画面大小 16-66

设置如何调整显示画面的大小 16-66

设置显示画面位置 16-67

设置安全代码 16-67

设置背景颜色 16-68

设置显示行为 16-68

设置启动和关闭命令 16-69

设置输入框的颜色 16-70

设置交互式对象的行为 16-70

设定具有输入焦点对象的行为 16-71

显示屏幕键盘 16-72

更快速地显示图形 16-74

从缓存中移去显示画面 16-74

在运行时打印显示画面 16-75

17 章 设置图形对象 17-1

图形对象的类型 17-1

创建绘图对象 17-2

创建文本 17-2

选择字体 17-2

创建文本对象 17-4

设置文本的外观 17-5

将图像添加到图形显示画面中 17-6

将图像粘贴到图形显示画面中 17-7

将图像添加到用户的应用项目中 17-8

将图像放置到图形显示画面中 17-8

将图像添加到用户的应用项目中 17-11

创建面板 17-12

绘制圆角矩形 17-14

绘制矩形和正方形 17-15

绘制椭圆或圆 17-15

绘制线 17-16

绘制折线或多边形 17-16

绘制徒手画对象 17-17

绘制弧形或楔形 17-17

重新设计绘图对象的形状 17-18

改变绘图对象的属性 17-20

设置所有图形对象通用的属性 17-22

创建使用数据的对象 17-26

其它章节描述的对象 17-26

使用标签名 17-27

使用键盘导航或选择对象 17-27

输入焦点的外观 17-27

使用键盘或者按键区上的键 17-28

从Tab顺序中移去对象 17-28

如何使用按钮 17-29

设置按钮 17-31

如何使用按钮的状态选项卡 17-33

如何使用按钮的连接选项卡 17-34

数值标签如何工作 17-35

指示器标签如何工作 17-36

创建按钮型按钮 17-37

创建按钮 17-37

设置按钮的外观及其在运行时的工作状况 17-39

设置按钮的动作 17-40

设置按钮未被按下时的外观 17-42

设置按钮被按下时的外观 17-44

编辑按钮 17-45

改变按钮的形状 17-45

创建瞬时型按钮 17-45

设置瞬时型按钮的外观和动作 17-47

设置当瞬时型按钮被按下或释放时执行何种操作 17-50

将瞬时型按钮连接到数据 17-54

创建保持型按钮 17-55

设置保持型按钮的外观及如何改变状态 17-57

设置当保持型按钮被按下或释放时执行何种操作 17-60

将保持型按钮连接到数据 17-64

创建锁定型按钮 17-65

设置锁定型按钮的外观及如何解锁 17-67

设置当锁定型按钮被锁定或解锁时执行何种操作 17-69

将锁定型按钮连接到数据 17-74

创建多态按钮 17-75

设置多态按钮的外观及如何改变状态的信息 17-77

设置当多态按钮被按下或释放时执行何种操作 17-80

设定按住按钮时多态按钮是否会反复执行 17-84

将多态按钮连接到数据 17-85

创建互锁型按钮 17-86

设置互锁型按钮的外观和数值 17-88

设置当互锁型按钮被按下或释放时的外观 17-90

将互锁型按钮连接到数据 17-94

创建斜坡增减型按钮 17-95

设置斜坡增减型按钮的外观及如何工作 17-97

设置在斜坡增减型按钮上显示的文字 17-100

设定按住按钮时斜坡增减型按钮是否会反复执行 17-103

将斜坡增减型按钮连接到数据 17-104

创建数字型或字符串型框 17-104

创建数字型显示框 17-104

创建字符串型显示框 17-106

创建数字型或字符串型输入框 17-108

在运行时使用输入框 17-114

连续更新标签值 17-114

键 17-115

RSView命令 17-116

使用屏幕键盘 17-116

如何使用指示器 17-118

如何使用指示器的状态选项卡 17-119

如何使用最低有效位触发状态 17-120

如何使用指示器的连接选项卡 17-120

创建多态指示器 17-121

设置多态指示器的外观和其状态数量 17-123

设置如何改变多态指示器的外观以匹配其数值 17-124

将多态指示器连接到数据 17-129

创建符号指示器 17-129

设置符号指示器的外观和其状态数量 17-131

设置当符号指示器数值改变时其如何改变外观 17-132

将符号指示器连接到数据 17-134

创建列表指示器 17-135

设置列表指示器的外观和其状态数量 17-137

设置当列表指示器数值改变时其如何改变外观 17-139

将列表指示器连接到数据 17-141

如何使用测量盘和刻度表 17-142

使用测量盘可以更容易看到极限值 17-142

使用刻度表可以更容易对比数值 17-143

如何使用测量盘和刻度表的连接选项卡 17-144

创建测量盘 17-145

设置测量盘的外观 17-147

设置测量盘如何工作 17-149

将测量盘连接到数据 17-151

创建柱状图 17-151

设置柱状图的外观 17-153

将柱状图连接到数据 17-155

创建刻度尺 17-155

设置刻度尺的外观 17-157

如何使用键 17-159

使用键对象 17-160

可以与具有焦点的对象一起使用的键 17-161

创建键 17-161

设置键的外观 17-163

为键添加文本或图像 17-166

设定按住不放时键是否会反复执行 17-169

创建高级对象 17-170

其它章节讲述的对象 17-170

创建箭头 17-171

如何使用控制列表选择器 17-173

在控制列表选择器和引导型控制列表选择器之间选择 17-173

运行时控制列表选择器如何工作 17-173

如何使用控制列表选择器的状态选项卡 17-174

如何使用控制列表选择器的连接选项卡 17-175

创建控制列表选择器 17-178

设置控制列表选择器的外观 17-180

设置控制列表选择器的数值和外观 17-183

设置控制列表选择器与Enter键一起使用 17-185

将控制列表选择器连接到数据 17-186

如何使用引导型控制列表选择器 17-187

在引导型控制列表选择器和控制列表选择器之间进行选择 17-187

在运行时引导型控制列表选择器如何工作 17-188

如何使用引导型控制列表选择器的状态选项卡 17-190

如何使用引导型控制列表选择器的连接选项卡 17-192

创建引导型控制列表选择器 17-195

设置引导型控制列表选择器的外观 17-197

设置引导型控制列表选择器的数值和外观 17-199

设置引导型控制列表选择器与Enter键一起使用 17-202

将引导型控制列表选择器连接到数据 17-203

创建标签标注 17-205

如何使用显示画面列表选择器 17-207

理解显示画面列表选择器的状态选项卡 17-207

创建显示画面列表选择器 17-208

设置显示画面列表选择器的外观 17-210

设置显示画面列表选择器中会出现哪些画面 17-213

如何使用本地信息显示器 17-216

运行时会显示什么 17-216

创建本地信息显示器 17-217

设置本地信息显示器的外观 17-219

将本地信息显示器连接到数据 17-221

创建配方框 17-222

创建配方文件 17-223

创建配方文件的两种方式 17-223

在运行时使用配方 17-226

创建时间和日期显示器 17-228

设置时间和日期显示器的外观 17-230

使用本地信息 17-232

设置本地信息的基本步骤 17-232

创建本地信息 17-235

使用电子数据表应用程序创建本地信息 17-238

创建和编辑OLE对象 17-239

插入OLE对象的其它方法 17-241

转化OLE对象 17-241

创建和编辑ActiveX对象 17-243

当与标签交换数据时,使用相同的数据类型 17-243

ActiveX属性、方法和事件 17-244

使ActiveX对象与RSView进行交互 17-245

通过VBA代码,使ActiveX对象与RSView进行交互 17-246

使用ActiveX Toolbox 17-246

在运行时自动部署ActiveX组件 17-248

使用电子签名来记录和授权运行时的改动 17-249

保护标签写、命令和下载 17-250

保护画面中的对象 17-250

使用FactoryTalk 诊断对改动进行跟踪 17-251

使用Signature按钮以遵守调整生产应用项目规则 17-251

创建Signature按钮 17-251

为Signature按钮设置标签 17-253

设置Signature按钮运行时的行为 17-253

为Signature按钮设置颜色 17-256

为Signature按钮设置标签 17-257

改变字体的样式和颜色 17-257

18 章 创建图形对象动画 18-1

动画的类型 18-1

使用动画对话框 18-3

使用动画对话框 18-4

使用对象智能路径可视地设置动画 18-6

测试动画 18-6

使用标签名和标签占位符 18-7

标签名 18-7

标签占位符 18-7

使用命令和宏 18-8

使用表达式 18-8

为动画对象设置标签数值的范围 18-9

限制动画使用的数值范围 18-10

为对象确定运动范围 18-11

不具有运动范围的对象 18-11

使用OSP(对象智能路径) 18-11

设置可见性动画 18-13

设置颜色动画 18-14

使用颜色和阈值列表 18-15

设置填充动画 18-20

设置水平位置动画 18-22

设置垂直位置动画 18-23

设置宽度动画 18-25

设置高度动画 18-27

设置旋转动画 18-29

旋转动画如何工作 18-29

设置触摸动画 18-33

设置水平滑块动画 18-34

设置垂直滑块动画 18-36

设置OLE动词动画 18-37

为OLE对象设置其它类型的动画 18-38

创建ActiveX控件动画 18-39

命名ActiveX对象 18-40

将标签连接到ActiveX对象的属性 18-40

将标签连接到对象的方法 18-42

查看对象的方法 18-42

使用Invoke命令调用方法 18-43

将标签连接到ActiveX对象的事件 18-44

使用VBA代码实现ActiveX对象与RSView交互 18-45

创建对象键和显示键 18-45

创建对象键 18-46

使用索引号码 18-49

Tab索引号码如何工作 18-49

查看对象的索引号码 18-50

改变索引号码 18-51

创建tab顺序 18-52

使用Current [Tag]参数 18-54

步骤概述 18-54

三个示例 18-55

创建显示键 18-60

编辑显示键和对象键 18-62

组合键 18-63

移去键 18-63

移去所有键 18-63

在运行时查看键列表 18-64

禁止键列表 18-65

将动画应用于组 18-65

查看对象上的动画 18-65

使用菜单或动画对话框查看动画 18-66

改变对象上的动画 18-67

复制具有动画的对象 18-67

复制动画而不复制对象 18-68

19 章 设置趋势图 19-1

趋势图特点概述 19-1

趋势图的组成部分 19-3

图表 19-3

图表标题 19-4

x轴 19-4

x轴图例 19-4

y轴 19-4

y轴图例 19-4

画笔 19-5

图例 19-6

画笔图标 19-6

画笔标识符 19-7

趋势图属性对话框 19-8

数值条 19-9

趋势图表类型 19-10

标准图表 19-10

XY图表 19-11

孤立式图表 19-12

选择趋势图颜色、字体、线型和标识符 19-13

改变趋势图的突出显示颜色 19-13

改变趋势图表的背景颜色 19-14

改变趋势图对象的背景 19-15

创建趋势图对象 19-16

设置趋势图如何加载以及更新数据 19-17

选择图表样式 19-18

设置图表更新模式 19-19

在趋势图中显示数据 19-20

将趋势图数据保存到数据缓冲区 19-20

叠放先前绘制数据的快照 19-21

设置趋势图显示设置 19-22

显示当前数值图例 19-24

显示线图例 19-25

确定趋势图中如何填入数据 19-27

为趋势图添加画笔 19-29

从数据日志模型中添加画笔 19-30

从趋势图中删除画笔 19-32

设置画笔属性 19-32

同时编辑多个画笔 19-37

绘制标签极限 19-38

使用遮盖来比较画笔 19-38

设置水平轴(x轴) 19-43

设置x轴的显示选项 19-44

设置垂直轴(y轴) 19-45

定义垂直轴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19-46

设置Y-Axis显示选项 19-48

为多个画笔设置垂直刻度 19-49

对比实时和历史数据 19-50

设置快照和叠放层 19-51

删除快照 19-53

改变快照画笔的属性 19-53

设置叠放层 19-53

创建趋势图模板 19-56

将一致的外观应用于趋势图表 19-56

为相同的数据创建一套不同的视图 19-56

恢复到标准显示画面 19-56

保存画笔属性数据 19-57

创建和保存新的模板 19-57

加载模板 19-59

删除模板 19-59

在运行时加载模板 19-59

设置趋势图的运行选项 19-60

在运行时显示属性页 19-61

设置图表行为 19-61

设置上下文菜单选项 19-62

设置通用属性 19-63

使用趋势图形库 19-63

测试趋势图 19-63

在运行时使用趋势图 19-64

运行时在后台采集数据 19-64

选择画笔 19-65

改变趋势图的属性 19-66

在运行时使用滚动选项 19-67

在运行时使用数值条 19-68

在运行时使用增量数值条 19-69

在运行时使用缩放 19-70

在运行时使用平铺 19-71

在运行时使用箭头键 19-71

在运行时打印趋势图表 19-72

在运行时使用叠放层 19-72

修正运行时的错误 19-73

20 章 创建表达式 20-1

关于表达式 20-1

表达式组件 20-1

在何处使用表达式 20-2

在命令中使用表达式 20-2

创建表达式 20-2

表达式按钮 20-3

使用Check Syntax按钮 20-4

剪切、复制和粘贴表达式 20-4

规划表达式格式 20-5

使用标签名和标签占位符 20-6

使用具有标签名的区域名 20-7

使用标签占位符代替标签名 20-7

常量 20-7

算术操作符 20-8

字符串操作数 20-9

关系操作符 20-9

如何计算字符串操作数 20-9

逻辑操作符 20-10

位移操作符 20-10

内置函数 20-12

标签函数 20-13

时间函数 20-15

文件函数 20-19

数学函数 20-19

安全函数 20-20

操作符的运算次序 20-21

If-then-else 20-23

嵌套的if-then-else结构 20-25

21 章 创建嵌入式变量 21-1

关于嵌入式变量 21-1

用户可以在何处创建嵌入式变量 21-2

创建嵌入式变量 21-2

创建数字型嵌入式变量 21-4

创建字符串型嵌入式变量 21-5

创建时间和日期型嵌入式变量 21-7

剪切、复制和粘贴嵌入式变量 21-9

编辑嵌入式变量 21-9

删除嵌入式变量 21-9

在运行时如何更新嵌入式变量 21-9

在运行时如何显示嵌入式变量 21-10

数字型嵌入式变量 21-10

字符串型嵌入式变量 21-11

时间和日期型嵌入式变量 21-11

22 章 创建宏 22-1

创建宏 22-1

运行宏 22-3

使用参数 22-4

键入包含空格的宏名 22-5

嵌套宏 22-5

创建一个在HMI服务器启动时运行的宏 22-6

23 章 设置导航 23-1

开发层级显示画面 23-1

画面之间切换的方式 23-2

用于画面切换的命令 23-3

减少显示画面的调用时间 23-4

在何处使用RSView命令 23-4

导航方法举例 23-5

使用键 23-7

关于优先级的一般规则 23-7

优先级与F1键 23-8

优先权和嵌入式ActiveX对象 23-8

优先级与嵌入式OLE对象 23-9

保留键 23-10

创建客户键 23-12

运行客户键组件 23-14

24 章 使用SE Client对象模型和显示代码 24-1

VBA集成的开发环境 24-2

打开IDE窗口 24-2

IDE窗口的组成部分 24-3

快速上手步骤 24-5

VBA代码是如何运行的 24-5

关于过程 24-5

RSView SE Client对象模型 24-6

查看对象 24-10

获取RSView SE Client对象的帮助 24-10

从Object Browser中打开帮助文件 24-11

从Code Window中打开帮助文件 24-11

从RSView Help Contents窗口打开帮助文件 24-12

使用VBA帮助文件 24-13

VBA文档 24-13

25 章 设置冗余 25-1

HMI冗余做为完整策略的一部分 25-2

保护系统避免出现软件故障 25-3

考虑冗余选项 25-5

关于FactoryTalk Directory的故障 25-6

冗余的HMI服务器 25-7

冗余的数据服务器 25-10

规划冗余系统的布局 25-11

具有一对冗余HMI服务器的应用项目 25-11

具有两对冗余HMI服务器的应用项目 25-13

设置冗余的RSView SE 系统 25-13

冗余系统的授权 25-15

FactoryTalk Directory计算机 25-15

RSView SE Server软件 25-15

OPC服务器 25-15

RSView SE客户端 25-15

26 章 部署分布式应用项目 26-1

部署分布式应用项目概述 26-1

复制FactoryTalk Directory文件 26-4

设置FactoryTalk Directory的位置 26-4

复制HMI服务器文件 26-5

复制没有运行的HMI服务器 26-5

复制被加载的HMI服务器 26-6

设置HMI服务器的属性 26-9

手动启动和停止HMI服务器组件 26-9

手动启动和停止HMI服务 26-10

将从HMI服务器与主服务器建立同步 26-12

复制数据服务器文件 26-13

RSLinx Enterprise的文件 26-13

RSLinx for RSView的文件 26-13

设置数据服务器属性 26-14

设置RSView SE Client 26-15

复制客户端组态文件 26-17

打开RSView SE Client 26-17

当Windows启动时自动打开RSView SE Client 26-19

打开多个客户端 26-19

服务器组件是如何启动和停止的 26-20

27 章 部署单机应用项目 27-1

关于部署单机应用项目 27-1

部署单机应用项目概述 27-1

复制单机应用项目 27-3

设置HMI服务器的属性 27-3

手动启动和停止HMI服务器组件 27-4

移动或复制数据服务器文件 27-5

设置数据服务器属性 27-5

设置RSView SE Client 27-6

打开RSView SE Client 27-7

当Windows启动时自动打开RSView SE Client 27-8

打开多个客户端 27-8

服务器组件是如何启动和停止的 27-9

28 章 管理应用项目 28-1

设置时间、日期和数字格式 28-1

备份和恢复单机应用项目 28-2

管理用户的应用项目 28-2

监视HMI服务器的硬盘空间 28-4

29 附录A  RSView命令 29-1

使用RSView命令 29-1

何处使用命令 29-1

如何使用命令 29-1

在命令中使用占位符 29-2

优先级 29-4

在何处运行命令 29-4

不能够在测试显示画面模式下运行的命令 29-6

绝对和相对引用 29-6

如何解析相对引用 29-7

创建符号 29-8

重要的规范 29-9

使用命令行 29-10

使用命令向导 29-10

建立命令字符串 29-11

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RSView命令 29-13

30 附录B 系统标签 30-1

Alarms标签 30-1

Time标签 30-2

31 附录C 为HMI标签设置DDE通讯 31-1

关于DDE通讯 31-1

DDE通讯概述 31-2

步骤概述 31-3

使用DDE创建HMI标签 31-3

将数据源指定为设备 31-3

DDE地址的语法 31-4

扫描新的标签数值 31-4

32 附录D  ODBC数据库规划 32-1

FactoryTalk Diagnostics日志表 32-1

报警日志表 32-2

数据日志表 32-5

33 附录E 导出应用项目中的文本并进行语言转换 33-1

用户不能够导出的文本 33-2

属于软件部分的文本 33-2

可以在运行时显示却不能导出的文本 33-3

在运行时既不能显示也不能导出的文本 33-4

导出文本 33-5

导入文本 33-8

导入过程的故障处理 33-10

常见的错误及原因 33-10

提供给翻译人员的信息 33-12

文件名和格式 33-12

在Microsoft Excel中打开文本文件 33-13

在Microsoft Excel中保存文本文件 33-15

存储在Excel中的文件格式的不同 33-16

在记事本中编辑Unicode文本文件 33-16

文件样式 33-16

使用成对的双引号 33-18

使用反斜线和另起一行字符 33-18

34 附录F 导入和导出XML文件 34-1

关于XML 34-1

创建XML文件 34-1

在记事本中保存XML文件 34-2

测试XML文件 34-2

导入多态指示器XML文件 34-3

错误日志文件 34-3

多态指示器XML文件结构 34-4

语法、属性和元素 34-4

按照正确的顺序设置属性 34-5

版本和编码 34-5

gfx元素 34-6

msi元素 34-6

defs元素 34-6

同一个文件中的多个多态指示器 34-7

多态指示器元素 34-8

States元素 34-9

Font元素 34-10

Connection元素 34-11

Animation元素 34-11

Image元素 34-12

Caption元素 34-13

35 索  引 35-1

楼主:
0 前  言

感谢用户选择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TM。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RSView管理版)是RSView Enterprise Series(RSView企业版系列软件)家族产品中的一个成员。它是用于开发和运行多用户、分布式服务器人机界面应用项目的集成软件包。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软件是专为自动化过程或机器监视以及管理控制所设计的。

由于其兼容Microsoft® Windows 2000®和Windows XP,所以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为用户提供了可以对应用项目进行有效监视和管理控制的所有工具。

关于该文档

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文档集包括:

版本说明 是指用户在开始安装和使用该软件之间需要阅读的文档。

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RSView管理版)安装指南 是指导安装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的各种组件的指南。

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RSView管理版)用户指南 是指关于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创建和运行监控管理级自动化项目的步骤以及参考信息的详尽指南。

帮助文档 在线的步骤和参考信息。

前言 P-1

寻找用户需要的信息

用户有许多种方式寻找到关于如何使用RSView或如何解决RSView的问题的信息的方式。

首先试着使用用户指南和帮助文件

RSView用户指南和帮助文件会提供关于RSView的典型使用方法的广泛信息。可能该文档对用户的问题已经做出了解答。

要想找到答案,可以使用用户指南或帮助文件中的目录和索引。

用户还可以在帮助文件和用户指南的PDF版本上执行全文搜索。关于使用帮助文件和用户指南的信息,请参阅《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RSView管理版)安装指南》的第3章,“获取所需信息”。

关于搜索用户指南的信息,请参阅Adobe® Acrobat® Reader帮助文件。

Internet网上的信息

在如果用户在用户指南或帮助文件上找不到问题的解答,用户还可以在Internet网上寻找信息。

用户可以从RSView Studio中连接到罗克韦尔软件和罗克韦尔自动化网站。要想完成该操作,用户必须在计算机上安装网页浏览器,且必须具有激活的Internet连接。

楼主:
P-2 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用户指南(RSView管理版用户指南)

从RSView Studio中连接到网站

 在Help菜单上,选择Rockwell Software on the Web(罗克韦尔软件网页),然后点击用户想要查看的网页的名称。

关于Rockwell Automation KnowledgeBase(罗克韦尔自动化知识库)和Rockwell Software Discussion Forums(罗克韦尔软件论坛)的信息,请参考下一节。

罗克韦尔自动化知识库

知识库网站包含一个可对所有罗克韦尔自动化和罗克韦尔软件产品进行广泛搜索的数据库。

罗克韦尔软件论坛

罗克韦尔软件论坛是针对罗克韦尔软件产品用户的网页。该论坛提供讨论组,以便与其它RSView用户交流技巧和探讨问题。

联系罗克韦尔软件技术支持

如果用户使用上面的任何资源都找不到问题的答案,则请按照如下方式联系罗克韦尔软件技术支持:

电话:  440-646-5800

传真:  440-646-5801

Internet网站:

http://www.software.rockwell.com, 或

http://support.rockwellautomation.com

技术支持人员的工作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从8 AM到5 PM(仅限于北美),除了法定节假日。

前言 P-3

当用电话方式寻求帮助

当用户用电话的方式寻求帮助时,用户应该坐在用户的计算机前准备以下信息:

 产品序列号

用户可以从激活钥匙标签和RSView Studio的帮助菜单中关于RSView Studio的对话框中找到该号码。

 产品版本号

 用户所使用的硬件类型

 用户计算机屏幕显示的关于任何信息的原样文字

 关于当问题发生时有什么现象产生和用户当时在做什么的描述

 关于用户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描述

查看已安装的插件和更新包列表

1. 在RSView Studio中,点击Help(帮助),然后点击About RSView Studio(关于RSView Studio)。

2. 查看已安装的插件列表,点击Add-ons(插件)。

3. 查看已安装的更新包列表,点击Updates(更新包)。

楼主:
1 章 开  始

本章主要介绍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RSView管理版),并讲述了以下内容:

 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的主要部分。

 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的主要特点。

 RSView Enterprise(RSView企业版)工具。

 如何开始使用RSView Studio。

关于RSView安装的信息,请参阅《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RSView管理版)安装指南》。

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的主要部分

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包含了几个软件,使用这些软件可以创建强大的自动化应用项目。根据购买和安装的软件包的特定性,用户的软件包可能包含下列一个或者多个软件:

RSView Studio 是用于开发或测试机器级或者监控管理级人机交互界面(HMI)应用项目的组态软件。

关于开发机器级HMI应用的信息,请参阅《RSView Machine Edition(RSView机器版)用户指南》。

RSView Studio包含用于创建完整人机交互界面项目的编辑器,还包含用于测试应用项目的软件。使用该编辑器可以创建所需的任何简单或者复杂的应用项目。

应用项目开发完毕后,就可以使用RSView SE Client(Rsview SE客户端)查看或者与该应用项目进行交互操作了。

开始 1-1

In RSView Studio,use the Displays editor in the Graphics folder to create graphical displays of your process.

在RSView Studio中,可以使用Graphics文件夹中的Displays编辑器来创建过程的图形显示画面

RSView SE Client(RSView SE客户端)是用于查看并与RSView Studio开发的监控管理级应用项目进行交互的软件。

RSView Administration Console(RSView管理控制台)是在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RSView管理版)应用项目部署之后,用于管理这些应用项目的软件。RSView Administration Console包含一少部分的RSView Studio编辑器,因此可以对应用项目进行一些微小的改动,而不用安装RSView Studio。

RSView SE Server (RSView SE服务器)用于存储HMI工程组件(例如:图形显示画面),并将这些组件提供给客户。该服务器包含标签数据库,可以执行报警检测与历史数据管理(日志)功能。

RSView SE Server没有用户界面。一旦安装了,它就作为一组“傻瓜型”的Windows服务器来运行,并在客户需要时为其提供信息。

FactoryTalk DirectoryTM (FactoryTalk 目录)是一种为网络上参与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应用项目的任何计算机提供服务(如RSView Servers或OPC服务器)和名称(例如:区域、标签、图形显示画面、日志模型等)目录的软件。

1-2 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用户指南(RSView管理版用户指南)

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的主要特点

使用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可以:

 用一种映射工厂或过程的方式来分配应用项目的各个部分。分布式应用项目可以包括几个服务器,它们分布于网络上的多台计算机上。多个客户端用户可以从网络上的任何位置同时访问该应用项目。

 为工厂或者过程创建单机的应用项目,这些过程自成一体,并且与过程的其它部分之间没有关联。

 使用专业的面向对象的图形和动画来创建和编辑图形显示画面。简单的拖拽和剪切复制技术可以简化应用项目组态的操作。

 使用来源于图形库的图形,或者从其它的绘图包,例如:CorelDRAW!TM和Adobe® Photoshop®,导入文件。

 使用RSView的ActiveX包容功能来使用先进的技术。例如:将 Visual Basic® ActiveX Controls或其它的ActiveX对象嵌入图形显示画面来扩展RSView的功能。

 使用RSView SE Client Object Model(RSView SE客户端对象模型) 和VBA(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与其它Windows程序(如Microsoft Access和Microsoft SQL Server)共享数据,与其它Windows程序(例如:Microsoft Excel)数据交互,并且自定义和扩展RSView以适应用户的特殊需求。

 使用RSView高效的工具快速开发应用程序,例如:直接引用数据服务器标签、Command Wizard(命令向导)、Tag Browser(标签浏览器)和Object Smart PathTM(对象智能路径)。

开始 1-3

 避免重复输入信息。使用PLC Database Browser (PLC数据库浏览器)将Allen-Bradley PLC或者SLC的数据库导入。利用RSView的直接标签应用功能,可直接使用那些存在于控制器或者设备中的标签。

 使用RSView报警通知功能来监视具有多种严重程度的过程事件。创建多个报警汇总,以便为整个系统提供除了查看报警以外的特殊报警数据。

 创建反映过程变量与时间之间关系的趋势图。在每个趋势中都可以显示多达100条画笔曲线(标签)的实时或历史数据。

 将数据同时记录到FactoryTalk诊断日志文件和远程ODBC数据库中,以便提供产品数据的各种记录。用户还可以使用第三方的程序,如Microsoft Access和Seagate Crystal ReportsTM,直接查看或者操作ODBC格式的日志数据,而不用转化这些文件。

 通过禁用Windows键盘来锁定操作员只能够进行RSView SE Client(RSView SE客户端)操作。

RSView Enterprise工具

根据所安装的软件包的特定性,用户的软件包安装了下列一个或者多个工具:

Application Manager (应用项目管理器)  是一种用于移动、复制、重命名、备份和存储工程的软件。

DeskLock (桌面锁定器)  是一种可以防止Windows用户跳出当前的RSView SE Client程序的软件。

RSView SE Administration Console (RSView SE管理控制台)  是一种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应用程序被安装之后,对其进行管理的软件。

1-4 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用户指南(RSView管理版用户指南)

RSView SE Service Mnager (RSView SE服务管理器)  是一种用于启动或者停止HMI服务器的工具。例如:使用该工具可以在将HMI服务器的组态文件复制到冗余服务器之前停止HMI服务器。

SE Alarm Log Setup (SE报警日志设定)  是一种用于设定RSView报警日志的软件。

SE Alarm Log Viewer (SE报警日志浏览器)  是一种用于查看报警日志文件集内容的软件。

SE Alarm Log Viewer Help (SE报警日志浏览器帮助)  是关于如何使用SE报警日志浏览器的帮助信息。

Tag Import and Export Wizard (标签导入和导出向导)  是一种用于导入或导出RSView SE服务器标签数据库的软件。

罗克韦尔软件工具

根据所安装软件包的特定性,用户的软件包提供了下列一个或者多个工具:

Activation Help(激活帮助)  提供了关于如何使用罗克韦尔软件激活钥匙的帮助信息。

Diagnostics Setup(诊断设定)  提供了一种用于设定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激活日志的软件。

Diagnostics Viewer(诊断查看器)  提供了一种用于查看FactoryTalk 诊断日志文件内容的软件。

Move Activation(移动激活)  提供了一种用于将激活钥匙移动到激活软盘或者从激活软盘移动过来的软件。

Reset Activation(复位激活)  提供了一种当激活钥匙出现问题时,重新激活位于激活软盘上的激活钥匙的软件。

Rockwell Software Data Client(罗克韦尔软件数据客户端)  提供了一种由罗克韦尔软件技术支持人员参与使用的诊断软件。

Specify FactoryTalk Directory Location(设置FactoryTalk目录位置) 提供了一种用于设定网络上哪一台计算机包含FactoryTalk目录服务的软件。

开始使用 1-5

Support Services Help(支持服务帮助)  提供了关于如何获取用户的罗克韦尔软件产品技术支持的帮助信息。

快速上手步骤

下列步骤列出了如何启动和运行RSView。

如果用户创建的是单机应用项目,略去步骤3,用户最少得完成步骤2,然后才能完成步骤5或步骤6。其它步骤可以按照任何次序执行。

如果用户创建的是分布式应用项目,用户最少得完成步骤2和步骤3,然后才能完成步骤5或步骤6。其它步骤可以按照任何次序执行。

关于单机应用项目和分布式应用项目的差别会在他们出现的地方加以解释。

开始规划

在开始使用RSView之前,建议对用户的应用项目进行规划。关于规划应用项目的技巧和其它信息,请参阅 第3章,规划应用项目。

第1步——设置FactoryTalk Directory(FactoryTalk目录)软件

该步骤仅仅应用在分布式应用项目中。对于单机应用项目,该步骤由软件自动完成。

FactoryTalk Directory是一种允许应用项目的各个部分在计算机或者网络上互相查找对方的软件。

确定哪台计算机为FactoryTalk Directory,然后在该计算机上安装FactoryTalk Directory软件。关于如何安装该软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RSView管理版)安装指南》。

楼主:
在安装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软件之后,在创建应用项目之前,需要设定安装了FactoryTalk Directory软件的计算机的名称。

使用名为Specify FactoryTalk Directory Location(设置FactoryTalk目录位置)的工具设定安装了FactoryTalk Directory软件的计算机的名称。通过网络中每一台计算机上的Specify FactoryTalk Directory Location工具来访问用户的应用项目。

详细信息,请参阅第4-3页的“设置FactoryTalk Directory”。

关于FactoryTalk Directory软件如何工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5-2页。

第2步——创建与组织应用项目

创建在运行时操作员可使用的应用项目。

单机应用项目包括一个HMI服务器。用户可以为一个单机应用项目添加一个或者多个数据服务器。但是不能为单机应用项目添加区域或者HMI服务器。

分布式应用项目可以包括一个或者多个区域、每个区域一个HMI服务器及一个或多个数据服务器。

单机和分布式应用项目也包括用户为操作人员和监督人员在运行时使用的所有组件(例如:图形显示画面、报警和数据日志)。

详细信息请参阅第5章,“开发分布式应用项目”,或者第6章,“开发单机应用项目”。

第3步——添加HMI服务器

该步骤仅仅用于分布式应用项目中。单机应用项目包含一个HMI服务器,该服务器在项目被创建时自动创建。

开始使用 1-7

HMI服务器可以存储工程组件(例如:图形显示画面),并将这些组件提供给客户。该服务器还包含一个标签数据库,执行报警检测和历史数据管理(日志)。

详细信息请参阅第五章,“开发分布式应用项目”。

第4步——规划如何访问数据

该步骤是必需的,以便用户可以继续完成步骤6、5或7。

为了访问数据,用户需要进行下面两个规划:

 应用项目如何与可编程控制器或者正在使用的设备通讯。

 通讯一经建立,应用项目如何访问可编程控制器或者设备中的数值。

与设备建立通讯

要访问可编程控制器或者设备中的数值,用户需要

 知道正在使用的控制器或者设备的类型。

 规划应用项目如何与可编程控制器或者设备建立通讯。

与ControlLogix处理器或者大量客户端进行通讯

对于与ControlLogix处理器进行的通讯,RSView通过RSLinx Enterprise提供了内置的支持。当与大量的客户端进行通讯时,RSLinx Enterprise比RSLinx for RSView的性能更加。

RSLinx Enterprise不能够执行某些在线任务(例如:将RSLogix 5000文件上载或者下载到控制器),如果用户需要该功能,请使用RSLinx for RSView。

1-8 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用户指南(RSView管理版用户指南)

下面的步骤  如果用户使用的是RSLinx Enterprise,请在RSLinx Enterprise中创建一个设备的快捷方式,接着在RSView Studio中创建一个指向运行着RSLinx Enterprise计算机的RSLinx Enterprise数据服务器。关于更多信息,请参阅第5步。

与Allen-Bradley本地和远程设备通讯或者少数客户端进行的通讯

对于与Allen-Bradley本地和远程设备或者与少数客户端进行的通讯,RSView通过RSLinx for RSView或者RSLinx Gateway,或者RSLinx Enterprise提供了内置的支持。

何时使用RSLinx for RSView  RSLinx for RSView可以提供与罗克韦尔自动化的PLC和RSView SE服务器之间的无缝OPC通讯和FactoryTalk通讯。如果RSLinx for RSView与RSView SE服务器运行在同一台计算机上,那么用户无须安装激活钥匙来确保RSLinx for RSView工作。

在下列情况下,使用RSLinx for RSView:

 提供给RSView SE服务器或RSView SE客户端的信息是本地信息。

 RSLinx数据服务器与RSView SE服务器安装在同一台计算机上。

何时使用RSLinx Gateway  如果出现下面的情况,用户必须安装RSLinx激活钥匙来使能RSLinx Gateway:

 信息提供给第三方OPC客户端。

 RSLinx数据服务器与RSView SE服务器安装在不同的计算机上。用户可能是出于对性能的考虑才这么做,或者将OPC服务器放置在物理上靠近生产过程的位置。

在一个应用项目中,用户可以拥有多个数据服务器来访问RSLinx中的主题(topic)。每个数据服务器必须指向RSLinx中不同的实例(instance)。

开始使用 1-9

下面的步骤  如果用户使用的RSLinx for RSView或者RSLinx Gateway,需要在RSLinx for RSView中创建一个OPC主题,然后在RSView Studio中创建一个OPC数据服务器,该服务器指向运行着RSLinx for RSView的计算机。关于更多信息,参阅第6步。

与第三方的本地和远程设备进行

对于与非Allen-Bradley的本地和远程设备进行的通讯,RSView 支持OPC连接。OPC(用于过程控制的OLE)允许RSView充当其它OPC服务器的客户端。

下面的步骤 根据生产厂商的说明,设置用户的OPC服务器,然后在RSView中建立一个OPC数据服务器。详细信息,请参阅第7步。

访问设备中的数值

一旦应用项目可以与设备通讯后,用户就需要规划应用项目如何访问设备中的数值。用户可以使用数据服务器标签,或者HMI标签,或者两者的结合的方式来访问设备中的数值。

RSView遵循OPC Data Access(DA)2.0(OPC数据访问2.0)关于自动化或控制应用程序、现场系统或者设备、以及商业或者办公应用中信息交换的规范。

RSView提供两种方式来访问可编程控制器或者其它设备中的数据:

 直接访问与OPC-DA基本规范兼容的标签。

为了访问这些标签,用户需要在RSView Studio中为想要与数据进行连接的对象指定标签地址。例如:在图形显示画面中,用户可以把标签地址作为对象表达的一部分。

1-10 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用户指南(RSView管理版用户指南)

 通过一种称为HMI标签的特殊标签来访问具有扩展属性的标签。这些标签具有报警、安全和数据处理等的附加属性。

为了访问这些标签,需要在RSView Studio中设定一个HMI服务器。HMI服务器Tags editor(标签编辑器)允许用户创建HMI标签,并将其映射到物理地址,或者网络上设备中的OPC-DA标签上。

关于更多信息,请参阅第8章,“使用标签”。

第5步——使用RSLinx Enterprise建立通讯

究竟是完成该步骤,还是第6步、或第7步,取决于用户所使用的建立通讯的软件。用户无需完成所有这些步骤。

如果用户的应用项目需要与ControlLogix处理器进行通讯,则在RSLinx Enterprise中设置通讯可以获得最佳的性能。

在单个应用项目的RSLinx Enterprise中可以存在多个数据服务器访问设备的快捷方式。每个数据服务器必须指向RSLinx Enterprise的不同实例。

使用RSLinx Enterprise建立通讯

1. 请在RSLinx Enterprise中为每一个要通讯的设备创建设备快捷方式。

2. 在RSView Studio中建立RSLinx数据服务器。有了该数据服务器,就可能在RSView中看见RSLinx Enterprise设备快捷方式。

楼主:
关于通讯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7章,“通讯设置”。

第6步——使用RSLinx for RSView建立通讯

究竟是完成该步骤,还是第5步、或第7步,取决于用户所使用的建立通讯的软件。用户无需完成所有这些步骤。

使用RSLinx for RSView建立通讯

1. 在RSLinx for RSView中,为每一个想要建立通讯的设备创建一个OPC主题。

2. 在RSView Studio中建立一个OPC数据服务器。有了该数据服务器,就可能在RSView中看见RSLinx OPC主题。

当浏览设备标签时,OPC主题就会出现在标签浏览器中,每个主题名代表一个设备。

关于通讯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7章,“通讯设置”。

第7步——为OPC数据服务器建立通讯

究竟是完成该步骤,还是第6步、或第5步,取决于用户所使用的建立通讯的软件。用户无需完成所有这些步骤。

如果用户需要使用第三方OPC服务器与非Allen-Bradley设备进行通讯,请为OPC数据服务器建立通讯。在一个应用项目中可以存在多个OPC数据服务器,每个数据服务器必须指向不同的OPC服务器。

1-12 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用户指南(RSView管理版用户指南)

使用OPC数据服务器建立通讯

1.根据生产厂商的说明,在OPC服务器中为每一个想要建立通讯的设备创建一个OPC主题。

2.在RSView Studio中建立OPC数据服务器,并将其指向用户在前一步建立的OPC服务器。

当浏览设备标签时,OPC主题就会出现在标签浏览器中,每个主题名代表一个设备。

关于通讯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7章,“通讯设置”。

第8步——创建HMI标签

如有必要,请按照下面的任何方式的组合创建HMI标签:

 使用Tag Browser(标签浏览器)创建所需的标签。

 在Tag editor(标签编辑器)中创建一个完整的标签数据库。

 使用PLC Database Browser (PLC数据库浏览器)导入现有的Allen-Bradley PLC或SLC数据库。

使用Tag Import and Export Wizard(标签导入和导出向导)导入现有的HMI标签数据库。

详细信息,请参阅第8章,“使用标签”,以及第9章,“创建HMI标签”。

开始使用 1-13

第9步——创建图形显示画面、趋势和报警汇总

创建可以表示生产过程的图形显示画面。有下列多种方式建立图形显示画面:

 使用RSView绘图工具创建图形对象和文本。用户可以创建如椭圆和矩形等简单对象,或者创建如趋势和报警汇总等复杂的对象。用户还可以嵌入ActiveX控件。

 从RSView图形库中将已经制作好的对象拖拽到图形显示画面中。

 将用其它绘图软件包(例如:CorelDRAW)创建的对象或整个图像导入。

在图形显示编辑器中创建图形显示画面、趋势和报警汇总。

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6章,“创建图形显示”。

第10步——创建日志

创建活动、报警和数据日志,以记录系统运行时正在发生的事件。

在Diagnostics Setup editor (诊断设置编辑器)中创建活动日志。在报警日志设置编辑器(Alarm Log Setup editor)中创建报警日志。在Data Log Models editor (数据记录模型编辑器)中创建数据日志。

所有的日志信息都以一种私有格式存贮,以实现更快的性能,但是当在线时,这些信息却可以导出到ODBC兼容数据库中,然后可以使用其它任何ODBC兼容的报表和分析软件(例如:Microsoft Excel或Seagate Crystal Reports)进行查看。对于数据日志,用户也可以使用ODBC存储格式直接将数据存储到ODBC兼容数据库中。

1-14 RSView Supervisory Edition用户指南(RSView管理版用户指南)

关于设置日志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 第11章,“设置报警”。

 第12章,“记录系统活动”。

 第13章,“设置数据日志”。

第11步——为用户系统设置安全

设置下列安全级别:

 项目级  这样可以控制哪些用户或者那些用户组可以访问应用项目的哪些特性。

 用户级  这样可以将用户锁定到RSView SE客户端状态。为了设置用户级安全,可以使用位于Tools文件夹下的DeskLock工具。

更多信息,请参阅第15章,“设置系统安全”。

第12步——用户定制RSView并将其与其它应用程序进行集成

在图形显示画面中使用具有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VBA)代码的RSView SE Client(RSView SE客户端)对象模型来定制和扩展RSView的功能。可以采用的方式包括:

 与其它应用程序共享数据  如果Microsoft Excel和PowerPoint®等其它程序经常需要使用RSView的数据,可以考虑使用RSView SE Client对象模型和VBA显示代码来将这些应用程序与RSView进行集成。

 验证操作员输入  为了验证操作员输入,可以使用具有VBA的RSView SE Client对象模型。在VBA中,用户可以创建自己的弹出对话框用于数据输入。使用VBA逻辑来验证操作员的输入,例如:确保操作员输入到一个数字输入框的数据在另一个数字输入框的数值的10%之间波动。

开始使用 1-15

 设计直观的图形显示画面  使用RSView SE Client对象模型将VBA窗体对象与数据结合在一起,以便在图形显示画面中使用。例如:在图形显示画面中使用列表框和组合框以便允许操作员选择如recipe item(配方项)等选项。

 操作RSView SE Client窗口  根据RSView SE Client窗口的尺寸,通过编写VBA代码来排列图形显示画面。这样就可以让用户的应用项目动态地调整其大小,以便适用不同的屏幕桌面大小和分辨率。

 将定制的信息发送到诊断日志文件  使用VBA代码将特定的信息发送到Diagnostics List(诊断列表)和Diagnostics log file(诊断日志文件),以通知操作员出现问题了。

 保护系统  通过RSView SE Client对象模型,用户可以获得安全信息,得知谁在使用该系统,并且通过使用该安全信息和事件来控制对系统的访问。例如:用户可以编写一段代码,来限制用户在一台安全计算机上访问特定的图形显示画面,并且只有在用户使用特定的用户名登录时,才可以显示该图形。

更多信息,请参阅第24章,“使用SE Client对象模型和显示代码”。

楼主:
我决定发附件了

网友A(2012-05-02):
怎样下载我想看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