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2-18-工控每日擂台-为什么异步电机和转差率

楼主(2011-12-11):
RT:为什么异步电机用转差率S来区别各种运行情况?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异步电机又叫感应电机,是因为转子的电流是由于转差而感应得来的;如果转子与旋转磁场同步转子就没有电流,就像变压器空载一样。

      异步电机带上负载时,负载的阻力矩是转子转速下降,而产生转差,转子就会感应出电流,就会有电磁转矩拖动负载转动,负载越重转子的速度下降,转差增大转子电流就增大转矩就增大,所以电机就有能力拖动更重的负载转动; 当负载增大时转子的转速要下降,但是下降一点儿转矩就有很大的变化,在我们看来负载虽然增大很多,但是速度却降低很少大家叫它机械硬特性;就是说异步电机的负载有多重,电机就能有多大的转矩拖动它,而转速我们却感觉好像没有下降一样,所以又称异步电机为恒速电机;有这样好的机械特性,关键因素就是异步电机的转差与转矩成正比关系,转矩是转差的几千倍、几万倍。异步电机的电磁转矩来源于转差,转差是异步电机转矩的根本!在任何频率下只要电机磁场恒定,同样的转差会产生同样大小的转矩。

转差率s表示电动机异步程度的大小,异步电动机的特点是电动机的转速必定小于磁场转速。转子转速n与磁场转速n1之差,称为转差,转差n1-n与旋转磁场转速n1之比,称为转差率s,即:s=100%*(n1-n)/n1。

1、转子转速低于旋转磁场转速,且方向相同,电磁转矩是驱动性质,电机处于电动机状态,转差率0<s<1
2、转子转速高于旋转磁场转速,且方向相同,电磁转矩是制动性质,电机处于发电机状态,转差率s<0
3、转子转向与旋转磁场转向相反,电机转矩是制动性质,电机处于电磁制动状态,转差率s>1
转差率越大,表明电机带负载的能力越强

网友B:
转差率s表示电动机异步程度的大小,异步电动机的特点是电动机的转速必定小于磁场转速。转子转速n与磁场转速n1之差,称为转差,转差n1-n与旋转磁场转速n1之比,称为转差率s,即:s=100%*(n1-n)/n1。

1、转子转速低于旋转磁场转速,且方向相同,电磁转矩是驱动性质,电机处于电动机状态,转差率0<s<1
2、转子转速高于旋转磁场转速,且方向相同,电磁转矩是制动性质,电机处于发电机状态,转差率s<0
3、转子转向与旋转磁场转向相反,电机转矩是制动性质,电机处于电磁制动状态,转差率s>1
转差率越大,表明电机带负载的能力越强。

网友C:
转差率s表示电动机异步程度的大小,异步电动机的特点是电动机的转速必定小于磁场转速。转子转速n与磁场转速n1之差,称为转差,转差n1-n与旋转磁场转速n1之比,称为转差率s,即:s=100%*(n1-n)/n1。

1、转子转速低于旋转磁场转速,且方向相同,电磁转矩是驱动性质,电机处于电动机状态,转差率0<s<1 (也可以等于1,理想空载状态)
2、转子转速高于旋转磁场转速,且方向相同,电磁转矩是制动性质,电机处于发电机状态,转差率s<0
3、转子转向与旋转磁场转向相反,电机转矩是制动性质,电机处于电磁制动状态,转差率s>1
转差率越大,表明电机带负载的能力越强。

"

网友D:
一、电磁转矩的物理表达式

电磁转矩是由转子载流导条与主磁场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经推导可得异步电动机电磁转矩的物理表达式

    电磁转矩的大小与主磁通成正比,与转子电流的有功分量成正比。正常运行时,电源电压为额定电压,主磁通基本不变,所以电磁转矩与转子电流的有功分量成正比。

二、电磁转矩的参数表达式

电磁转矩的参数表达式

当异步电动机、电机的参数及极对数不变时,电磁转矩仅决定于转差率

三、机械特性

当电源及电动机参数不变时,电磁转矩仅与转差率(或转速n)有关。电磁转矩与转差率的关系称为机械特性。

电磁转矩的最大值用表示,称为最大电磁转矩,与其对应的转差率称为临界转差率。s=1时的电磁转矩称为起动转矩,用表示。

    临界转差率

    最大电磁转矩为

    起动转矩为

异步电动机的最大电磁转矩与额定转矩之比称为过载倍数,即

过载倍数是异步电动机性能的一项重要指标,它反映了电动机的短时过负荷的能力,越大,短时过负荷的能力越强。对此国家标准有明确规定:普通异步电动机的=1.8~2.5;对起重、冶金等特殊用途的电动机,则要求=2.7~3.7。
    异步电动机的起动转矩与额定转矩之比称为起动转矩倍数,即

 起动转矩倍数也是异步电动机的重要性能指标,它反映了电动机起动能力的大小 。

国家标准规定:普通异步电动机的=1.0~2.0;对起重、冶金等特殊用途的电动机,则要求=2.8~4.0。
    械特性有以下特点:
    (1)若电源电压降低,电磁转矩成比例下降,但临界转差率与电源电压无关,故改变电源电压时,保持不变。

    端电压下降后,使转速降低,定、转子的铜耗都增加,绕组温度升高,如果长期处于低电压下运行可能要烧坏电机,若电源电压下降太多,甚至有可能出现最大转矩小于负载转矩,而使电动机停转。
   (2)转子回路中串入对称的三相电阻时,临界转差率随着串入电阻的增加而增加,但是最大电磁转矩不变,转子回路中串入适当的电阻可以使起动转矩增大。

网友E:
转差率S 是描述三相异步电机的工作特点的。

其是指电动机转子和定子产生的旋转磁场之间的速度差。 所谓异步电机就是转子转动的速度和磁场之间有差值。

这是应为三相异步电动机是有转子切割旋转磁场才能产生动能,如果不切割就不能才生旋转动能。

所以正常情况下S<1 当S>1时转子反向切割磁力线,这就能产生发电效果,将动能转换的到电能。

网友F:
转差率s表示电动机异步程度的大小,异步电动机的特点是电动机的转速必定小于磁场转速。转子转速n与磁场转速n1之差,称为转差,转差n1-n与旋转磁场转速n1之比,称为转差率s,即:s=100%*(n1-n)/n1。

转差率S如果比铭牌上的大,说明了电机上的负载过大了(或者说电机运行有故障了)

网友G:
呵呵,这个要从它为什么叫异步电动机说起了,异步电动机所谓异步,是指定子旋转磁场转速和转子转速不同。   定子旋转磁场的转速和电网频率严格对应称谓同步转速。n=60f/p ,其中f为电网频率,p为电机磁极对数。   所以,转差率就是定子旋转磁场转速与转子转速之差再除以定子旋转磁场转速(同步转速)。   对于异步机,电机学没有象直流机那样利用理想空载转速和转速降来表达转速,转速的刻化是借助同步转速n1和转差率S。然而作为电动机的一种,异步机转速事实上同样是由理想空载转速n0和转速降Δn 构成,这是由电动机机械特性的普遍规律所决定的,也是电动机转速的普遍表达形式。   S=(n1-n)/n1 式中: n1为同步转速, n 为电机转速。   通常看到的Sm为最大转矩对应的转差率。

原理:定子绕组通入三相交流电,产生旋转磁场,旋转磁场切割转子导体,产生感应电动势,感应电动势在导体内产生电流,转子电流与定子磁场相互作用产生电磁力,带动转子旋转,这个旋转的方向与定子的旋转磁场的方向一致。无外力影响的情况下,转子旋转的速度低于定子磁场旋转的速度。定子磁场旋转的速度与转子旋转的速度之差与定子磁场的旋转速度之比,就是转差率。

转差率用于异步交流电机。
定子绕组通入三相交流电,产生旋转磁场,旋转磁场切割转子导体,产生感应电动势,感应电动势在导体内产生电流,转子电流与定子磁场相互作用产生电磁力,带动转子旋转,这个旋转的方向与定子的旋转磁场的方向一致。无外力影响的情况下,转子旋转的速度低于定子磁场旋转的速度。定子磁场旋转的速度与转子旋转的速度之差与定子磁场的旋转速度之比,就是转差率。

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差呢?
设想无转差的情况,两者旋转速度一致,旋转磁场与转子导体之间不再有相对运动,也就是旋转磁场没有切割转子导体,就没有转子电动势和转子电流,就没有导致旋转的转矩,没有力,就不能旋转了。

网友H:
异步电机顾名思义。就是定子旋转磁场转速和转子转速不同。也就是定子通电后产生的旋转磁场永远超前于转子产生的磁场。正是由于此电角度的存在。才使得转子受磁场的作用而旋转。没有角度就不会转。

1 转差率0<s<1 电机处于工作状态,转差率0<s<1
2、,转差率s<0 电机处于发电状态。

3、转差率s>1   电机处于电磁制动状态。

网友I:
电动机的实质是将电能转换成机械能,也就是电动机的转子轴上要输出力矩。要达到电、力的转换,电动机的原理是建立在电磁感应感应原理的基础上的。异步电动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可以用三句话概括:1、交变电流建立锭子旋转磁场;2、转子闭合绕组中感应交变电流;3转子绕组中的电流与锭子磁场的垂直方向有相对位移,即切割锭子磁场的磁力线;异步电机一旦做好,能不能转动,实质上就是看转子电流是否切割锭子磁场的磁力线,切割速率越快,转子电流越大,产生的电磁力就越大,转子的转矩也大,电机学中把这个切割速率用转差率S来描述,转差率可以说是异步电动机的灵魂。实际上直流电机也是工作在交变状态的,只不过异步电机变换的是锭子磁场,直流电机变换的是转子电枢电流。

异步电机的工作状态,转差率可以全面、真实地描述1、转差率0<s<1 ,电机处于电动状态,转子轴上有正向转矩输出;2、转差率s<0 电机处于发电状态。3、转差率s>1   电机处于电磁制动状态。4、S=1,电机堵转,这时电机输入电流最大,由于锭子、转子之间气隙的作用,达到7-7.5倍额定电流;5、S<=0,电机处于再生发电状态,这种状态在变频器拖动大惯性负载减速时经常出现;6、S>1,电机处于电磁制动状态,特点是转子逆着锭子磁场方向转动,用的较多的是起重机下放重物 的第一到第三档。

网友J:
异步电动机的特点:转子必须与旋转磁场保持一定的速度差,才可能切割磁力线,异步电动机才能旋转,因此有转差率来表示其工作状态。

转差率s=(ns-n)/ns*100%

1、电动机状态:

转子被拖动,电磁转矩T是主动力矩;转子上T, n同向;0< n <ns,1 > s >0

2、发电机状态:

转子被拖得转得更快;转子上T, n反向,电磁转矩起制动;n > ns, s<0

3、电磁制动状态

外界因素使得转子转速同电动机时相反,电磁转矩T 起制动作用;n <0,s >1

网友K:
在电机定子中通入流电,使其产生旋转磁场,转速为n0。不同的磁极对数p,在相同频率f=50Hz的交流电作用下,会产生不同的同步转速n0,n0=60f/p。
 电机转子的转速小于旋转磁场的转速,它和感应电机基本上是相同的。s=(ns-n)/ns。s为转差率,ns为磁场转速,n为转子转速。

网友L:
异步电动机虽然是电能与机械能转换的一种设备,但其在转换过程中需要磁能的参与,这个磁能是电能转换来的,异步电动机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是定子和转子,定子是用来建立电磁场的,转子把电磁场转换为机械能的。

作为一个制造好的电机其定子与转子的结构 形式是不变的,也就是如果电机外供电源不变的情况下电机所产生的电磁场周期是不变的,也就是定子电路在通入已知电源后其产生的旋转磁场的转速是恒定的。但是转子的转速不是恒定的其受转子所带负载的不同而又变化,但这种变化也是遵循了电磁场的原理和能量守恒的原则,所以虽然定子产生的旋转磁场转速一定,转子的转速不一定,但两者之间有一个比较关系,这就是转差率,通过这个转差率的大小来间接的说明转子的转速,即可知道电机的转速。

转差率就是定子的旋转磁场转速减去转子转速最后除以旋转磁场转速。因为电机作为一个能量转换工具,其把电能转换为机械能需要磁能的参与,因此其不会实现电能与机械能的全部转换,所以其定子的旋转磁场转速始终大于转子的转速,这就是异步即转子的旋转速度跟不上定子的旋转磁场转速。通过转差率公式可知,在定子旋转磁场一定的情况下,电机受负载的影响会产生转子速度的变换,造成转差率变化,通过转差率的大小不仅能够反映电机的转速也可以知道电机负载的变化特性。

由于一个电机的转速受负载变化影响,因此在实际使用中电机的转速时刻在变化的,准确测量难度较大,而且其不能够控制,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转差率来间接控制电机的转速,这就是控制电机定子旋转磁场的转速。

改变了旋转磁场的转速就改变了电机的转差率,因此就改变了电机的转子转速,由于电机转速受负载的影响,因此其就相当于控制了电机负载的变化,从而在实现电机转速的控制同时,也实现了电能与机械能转换的动态平衡。

因此电机的转差率实质上是用来研究和分析电机转速与电机负荷的相互关系,用改变电机定子旋转磁场速度的方法来实现电机转速的改变,这个转差率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网友M:
而实际上,对于异步电动机,其旋转磁场的速度n0与转子速度n是有差别的,s=(n0-n)n0,称为转差率.其中,n0=60f/p,p为电机极对数,f为供电频率,则可得转子转速n=60f*(1-s)/p
言:
    对于异步机,电机学没有象直流机那样利用理想空载转速和转速降来表达转速,转速的刻化是借助同步转速n1和转差率S。然而作为电动机的一种,异步机转速事实上同样是由理想空载转速n0和转速降Δn 构成,这是由电动机机械特性的普遍规律所决定的,也是电动机转速的普遍表达形式。
  异步机的同步转速是主磁场的变化速度并非机械运动,不能简单地认定为理想空载转速;转差率是实际转速与同步转速的关系式,与理想空载转速无关,更不能把转差率等同于转速降。于是深入分析异步机理想空载转速、转速降及其与同步转速、转差率的关系,进而找出调速转速的规律是十分重要的。
    也许是受上述问题的影响,目前交流调速理论多认为异步机调速的出路在于改变同步转速,对于改变转差率调速则不以为然,理由是只有前者才能获得高效率、高性能的调速。例如文献3提出:“变频调速方法与变转差调速方法有本质不同,从高速到低速都可以保持有限的转差率,因而变频调速具有高效率、宽范围和高精度的调速性能。可以认为,变频调速是交流电动机的一种比较合理和理想的调速方法”。然而深入的研究和实践却表明:异步机调速效率和性能并不决定于同步转速和转差率,高效率调速的唯一特征是改变理想空载转速,同步转速不是理想空载转速的唯一决定量。变转差率调速方案中也同样有改变理想空载转速的高效率调速。本文为此提出讨论意见,希望引起有关各界的关注。
1、异步机转速公式的质疑
    公式是客观规律的数学表达形式,它只能产生于已有的定律、公式,而不能产生于人为的定义。
    经典电机学的异步机转速公式是这样建立的。
    首先定义转差率 S
      令 S=(n1-n)/n1                                       (1)
    式中: n1为同步转速
      n 为电机转速
    显然,式1是定义式而非公式
    由式1,经代数变换得
n = n1·(1-S)                                   (2)
  可见式2仍然是定义式,它只不过是式1的另外一种表达形式。
    又,由于
n1=60f1/p                                           (3)
    这是公式,将式3代入定义式2,于是
n=60f1/p·(1-S)                                   (4)
    我们注意到,式4与式2没有本质变化,尽管式3是公式,但它仅仅起到参数变换作用,并没有改变式1、2的定义式性质。因此,我们认为的转速公式4只不过是人为的定义式,在没有经过公式化论证之前,是不能称其为公式的。
2、电机转速的通用公式
    异步机转速公式应该严格遵循相关的定理和公式推导得出。作为电动机的一种,异步机转速必然遵循电机转速的普遍规律。
    根据动力学,电动机的转速可普遍表为
Ω=PM/M                                               (5)
式中:Ω  电动机角速度
PM —— 机械功率
M —— 电磁转矩
    按电机能量转换守恒,调速状态下电动机的转子(或电枢)功率方程为
PM=ΣPem-Σ△P2                                   (6)
式中: ΣPem——净电磁功率
Σ△P2 净损耗功率
    因此电机转速为
    Ω=ΣPem/M-Σ△P2/M
=Ωok-ΔΩ                                             (7)
    其中:Ω=ΣPem/M 称为调速理想空载转速
ΔΩ=Σ△P2/M 称为转速降
    可见,电机转速均可表达为理想空载转速与转速降差值。其中,理想空载转速决定于转子(或电枢)的净电磁功率,转速降则决定于净损耗功率。电机调速有改变理想空载转速和转速降两种方法,异步机的同步转速与电机转速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
3、理想空载转速与净电磁功率
    理想空载转速的含义是:假定在无损耗的理想状态下,电机的全部电磁功率都转化为机械功率所能获得的速度。由于这种假设只有在理想空载条件下才能实现,故称理想空载转速。
    在转矩平衡条件下,理想空载转速取决于转子(或电枢)的净电磁功率并与其成正比,考虑到调速的普遍情况,净电磁功率应为
P2=ΣPem
=Pem±Pes                                                  (8)
    式中Pem为电磁感应输送的电磁功率,Pes为转子控制调速的电传导附加功率。当Pes由外部馈入转子时符号取正,它将使转子净电磁功率增大,实现超同步调速。而当Pes自转子馈出,则符号取负,它使转子净电磁功率减小,调速为低同步。
    由式8决定的理想空载转速为
Ωok=(Pem±Pes)/M                                     (9)
    公式9表明,电机调速时的理想空载转速可以通过Pem和Pes的控制是到改变。
式9可以写成
Ωok=Pem/M±Pes/M
=Ω0 ±Ωk                                                  (10)
    其中Ω0为Pem单独作用下的理想空载转速,ΩK为Pes引起的附加理想空载转速,如果不考虑ΩK的符号
Ωk=Ω0 – Ωok
=(Ω0 – Ωok)/ Ω0·Ω0
= Sk·Ω0                                                     (11)
    其中
Sk= (Ω0 – Ωok)/ Ω0
= (n0-n)/n0                                                (12)
称为电转差率,于是有
Ωok=(1±SK)Ω0
及 nok=(1±SK)n0                                      (13)
    对于自然运行的理想空载转速Ω0,按电机学有
Ω0 =Pem/M                                                   (14)

Pem=m2E2I2COSΦ2                                          (15)
M=CMΦmI2COSΦ2                                            (16)

可得
Ω0=2πf1/p
折算成每分钟转速
n0= 60/2π·Ω0
= 60f1/p                                                           (19)
    说明自然运行状态下的异步机理想空载转速与同步转速相等,将式18代入式12,异步机调速的理想空载转速为
nok=(1±SK)·60f1/p                                            (20)
4、转速降与静差率
    调速状态的转速降为
ΔΩ=Ωok-Ω
    或 Δn= nok -n
= (nok –n)/ nok ·nok
= jnok                                                                (21)
    式中j= (nok –n)/ nok 称为静差率,该式表明,转速降与静差率成正比,可以证明,净损耗功率亦正比于静差率,即
ΣΔP2=jΣPem                                                  (22)
    故净损耗功率亦称静差功率。
    同样亦可证明,
Pes=SKPem                                                          (23)
    附加电功率故亦称电转差功率。
    回顾电机学中的转差功率,由
S= (n1-n)/n1
及 PS=SPem
    可得 PS=Pem-PM
    转差功率系指电磁功率与机械功率的差值。对于转差功率的成份属性,表达式没有加以区分,这样就混淆了电功率和损耗功率对电机转速的不同作用。显然,电转差功率影响的是理想空载转速,而静差功率影响的是转速降,前者调速效率高属节能型,后者使调速效率降低属耗能型,而且调速的机械特性也完全不同,前者为改变理想空载转速点的平行曲线族,后者为理想空载转速点不变的汇交曲线族。可见笼统地用转差率和转差功率是无法准确评价调速性能的。例如异步机转子串电阻和串级调速,两者均使转差率改变,但调速效率和特性却明显不同。
5、结论
① 异步机转速公式由式20、21可表达为
n=nok(1-j)
=60f1/p·(1±SK)·(1-j) (24)
② 凡是高效率的调速,必然是通过净电磁功率改变理想空载转速,同步转速改变与否与调速效率没有必然联系。
③ 转差率应区分为电转差率和静差率,前者影响理想空载转速,后者影响转速降,改变电转差率的调速是高效率的,而增大静差率的调速是低效率的。
④ 电机调速的实质在于功率控制,任何调速方法都必然通过对电机轴功率的控制才能实现转速调节。

网友N:
来吧加入我们群吧一起讨论啦

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184149136《原创军团》第001团

190089622中国工控网HOTEAM军团
75266760工控战略联盟-一个商机一起挣 钱的工控群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

北京时代山源http://a.gongkong.com/customer/bjshanyuan/as.asp#2,它SIEMENS的资料这么多的啦,大家可以找的啦

北京天运顺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companypage.aspx?Type=company&CompanyID=8-8463-26F738EADB38西门子产品中国一级代理商,罗克韦尔A-B高级系统集成商,法国彩虹组态软件PcVue中国区总代理,台达PLC,变频器,触摸屏等北区一级代理商

http://bbs2.gongkong.com/Details/200803/E-B3E2-96369D1B1300-1.shtml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

网友O:
一、转差率就是定子的旋转磁场转速减去转子转速最后除以旋转磁场转速。因为电机作为一个能量转换工具,其把电能转换为机械能需要磁能的参与,因此其不会实现电能与机械能的全部转换,所以其定子的旋转磁场转速始终大于转子的转速,这就是异步即转子的旋转速度跟不上定子的旋转磁场转速。通过转差率公式可知,在定子旋转磁场一定的情况下,电机受负载的影响会产生转子速度的变换,造成转差率变化,通过转差率的大小不仅能够反映电机的转速也可以知道电机负载的变化特性。

二、对于异步机,电机学没有象直流机那样利用理想空载转速和转速降来表达转速,转速的刻化是借助同步转速n1和转差率S。然而作为电动机的一种,异步机转速事实上同样是由理想空载转速n0和转速降Δn 构成,这是由电动机机械特性的普遍规律所决定的,也是电动机转速的普遍表达形式。
  异步机的同步转速是主磁场的变化速度并非机械运动,不能简单地认定为理想空载转速;转差率是实际转速与同步转速的关系式,与理想空载转速无关,更不能把转差率等同于转速降。于是深入分析异步机理想空载转速、转速降及其与同步转速、转差率的关系,进而找出调速转速的规律是十分重要的。

网友P:
异步电动机谓异步,是指定子旋转磁场转速和转子转速不同。定子旋转磁场的转速和电网频率严格对应称谓同步转速。n=60f/p ,其中f为电网频率,p为电机磁极对数。所以,转差率就是定子旋转磁场转速与转子转速之差再除以定子旋转磁场转速(同步转速)。对于异步机,电机学没有象直流机那样利用理想空载转速和转速降来表达转速,转速的刻化是借助同步转速n1和转差率S。然而作为电动机的一种,异步机转速事实上同样是由理想空载转速n0和转速降Δn 构成,这是由电动机机械特性的普遍规律所决定的,也是电动机转速的普遍表达形式。

原理:定子绕组通入三相交流电,产生旋转磁场,旋转磁场切割转子导体,产生感应电动势,感应电动势在导体内产生电流,转子电流与定子磁场相互作用产生电磁力,带动转子旋转,这个旋转的方向与定子的旋转磁场的方向一致。无外力影响的情况下,转子旋转的速度低于定子磁场旋转的速度。定子磁场旋转的速度与转子旋转的速度之差与定子磁场的旋转速度之比,就是转差率。

1.异步电机转差率s 是指旋转磁场转速n1与转子转速 n

  的转速差(n1-n)与旋转磁场转速n1的比率,即

1)当n< n1时,转差率为正(s>0),n> n1时转差率为负  (s<0, 电磁转矩是制动性质,电机处于发电机状态.

2)当n1>n>0时,转差率s<1;当0>n>∞时,转差率s>1; 电磁转矩是制动性质,电机处于发电机状态.

3)当+>s>1 时为电磁制动运行状态,当1>s>0时为电动机运行状态,当0>s>-∞时为发电机运行状态。

2. 转差率是感应电机的一个基本物理量,它反映感应电机的各种运行情况。感应电机负载越大,转速就越慢,其转差率就越大;反之,负载越小,转速就越快,其转差率就越小。因此,转差率直接反映了转子转速的快慢或电动机负载的大小。

3.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机械特性,当0<S<Sm时,电磁转矩随转差率S的增大而增加,当Sm<S1时,电磁转矩随转差率的增大而减小。

网友Q:
学习了,只是听说过这个,不是很了解。

网友R(2012-04-06):
引用 网友Q:
学习了,只是听说过这个,不是很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