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卡可以采集RS485的信号吗?

楼主(2011-12-11):
我有一流量计,其输出信号用的是RS485,请问数据采集卡可以采集此信号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12路模拟量采集模块 0-20mA 4-20mA 0-5v 0-10v   另外公司提工多种温度采集模块 单路 多路 有线 无线GPRS 多种信号传输方式     输出是485 加一个485转232就可以和上位机通讯了啊,不用采集卡了吧。。。

嗯,这样是可以,但我有好几个流量计,而232接口就那么一个,必须要用数据采集卡,不然还有其它办法吗?谢谢

网友B:
他说的是对的,流量计已经把信号采集好了,不用采集卡了

网友C:
如果都是485的,可以用一个485 转232 ,然后所有流量计通过总线方式连接,所有的A接一起,所有的B接一起

网友D:
我是菜鸟,有点迷糊,请各位老师指教,485流量计采集的是一个电平信号,和pc通讯的时候如何让认识,,是不是还需要一个通讯协议啊,是不是流量计上加一个通讯协议的东西才可以啊。。

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C:
对:chengzq关于我是菜鸟,有点迷糊,请各位老师指教,485流量计采集的是一个电平信号,和pc通讯的时候如何让认识,,是不是还需要一个通讯协议啊,是不是流量计上加一个通讯协议的东西才可以啊。。 请各位老师指教。内容的回复:

(我也菜鸟哒)这类流量计自己都会有一个通讯协议的,而且支持232还是485还要看流量计本身。

网友E:
输出信号是485了那就简单了阿,MOXA可以提供各种串口联网方案包括串口转以太网,串口转无线,或者串口卡,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QQ:55812895

网友F(2012-03-12):
楼主用的流量计是智能型的,一般会支持MODBUS-RTU协议的485通讯方式,在流量计上应该可以设置站号。将设置站号的流量计用手拉手的方式,连接485的两个信号端。之后,通过max232连到电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