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好像是老式的断路器,求新的

楼主(2011-12-12):
开关

求这种开关名字,是不是,求和这种开关款式差不多的开关,希望各位老师给于指导~!

网友A:
是抽屉式开关柜,GCK ,GCS,MNS等柜体都是这种结构。随便一个有3C的开关柜厂都能做。

楼主:
我只要这种开关也有人做吗

网友B:
很多 ,去找吧.............................

网友C:
你这个是普通塑壳开关+旋转手柄,旋转手柄是可以单独配的,一般空开厂家都有,带钥匙和不带都可以

楼主:
你看下面那个图是什么样的,上面那个时开关加手柄,下面那个不是吧/

网友D:
直接连 柜子一起 升级改造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教~

网友E: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连柜子一起改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连柜子一起改造......

楼主:
老板想用这个柜子啊,我的理解是节省成本~

网友G:
看样子只能整体改造了。太老了

网友C:
下面那个也是旋转手柄,因为距离远,用的是加长手柄,前面的旋钮应该放在柜门上,合上柜门手柄和旋钮就结合在一起,不过,你的旋钮好像没有了

网友H:
改造了吧!楼主,这个就是换了开关,能用几年啊 !

网友I:
貌似正泰就有这种开关~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连柜子一起改造......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以绝后患!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改造了吧!楼主,这个就是换了开关,能用几年啊 !

网友L:
中间是旋转手柄+塑壳断路器;上面下面是熔断器开关----不是老式的断路器,是普通开关。

楼主你只要报出开关的大小(?A),一般五金供应商都能给你买

网友M:
太老了,可能比我岁数都大。。。。。。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是抽屉式开关柜,GCK ,GCS,MNS等柜体都是这种结构。随便一个有3C的开关柜厂都能做。

同意这种说法。

网友O:
确实很老了!有一定的年代了

楼主:
对:QHLIU68关于中间是旋转手柄+塑壳断路器;上面下面是熔断器开关----不是老式的断路器,是普通开关。楼主你只要报出开关的大小(?A),一般五金供应商都能给你买内容的回复:

那个是熔断器开关?我在网上查到正泰有和这个差不多的,款式是一样的叫做隔离开关熔断器组

楼主:
92年的产品算不算老呢老板要用这个柜子,然后做成那种很简单的电路,二次回路都是我来做的,然后组装,现在就是找那个开关~

网友P:
你是要中间那个塑壳开关还是要下面那个熔断式隔离开关?

如果可以加我QQ392314324,看是否能帮到您!

网友Q:
是温州的吧,最早是宁波华通,后来是温州华通,现在是华通集团了呵呵,

网友Q:
应该是93-95年之间的产品,或许更早到91年(看指示灯的样式92款的);本人搞工控收藏,有好东西多晒下!

楼主:
对:消磁环01关于是温州的吧,最早是宁波华通,后来是温州华通,现在是华通集团了呵呵, 内容的回复:

是华通的~老师慧眼啊

网友R:
节约成本,这个还能难道咱们电工嘛!!只要老板同意,肯花钱,要改什么样就能改什么样

网友S:
消磁环老师可是专家啊…………&

网友T:
这种电柜设计不大合理还是GGD电柜好。我觉得得考虑长远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