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位置模式控制器没给脉冲,伺服每秒几个脉冲的速度自己跑

楼主(2011-12-12):
台达伺服位置模式控制器没给脉冲,伺服每秒几个脉冲的速度自己跑,并且启动时跑了上千个脉冲

网友A:
是否有干扰

网友B:
检查接地,干扰了,兄弟,用台湾伺服,这个才正宗啊,有兴趣加我:QQ:2238262396

网友C:
这个以前我也遇到过,明明运动的是A轴,结果B轴有时也会走。多数是PLC输出点串扰。尤其是用一些小厂的PLC的时候最容易出现。建议更换PLC.

网友D:
    有可能出现零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