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有充磁之说吗??

楼主(2011-12-12):
          一台德国 CT 公司产的伺服电机, 型号为:CTM4-19.2-241.B3-9EC

故障现象, 不能启动运行, CT 的变频器显示驱动运行正常,但是其运行就报电流过载或是无法准确定位什么的,后更换电机正常, 送往一维修公司维修,说编码器有故障要更换, 还有伺服电机要充磁??

         头一次听说电机要充磁??? 请问各位高手,伺服电机有要充磁这么一说吗?

网友A:
1、“伺服电机要充磁”,说明这个伺服电机是永磁电机;

2、永磁电机失磁后,必须重新充磁;

楼主:
永磁电机????????????

是伺服电机, 怎么充磁

网友B:
报过电流,原因之一就是编码器的接线端子有虚接,压紧后故障即可解除。

网友C:
永磁充磁要有很专业的技术及设备,弄不好不但充不上磁反而失磁。

网友D:
没听说过还要充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