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753变频器输入端子设置

楼主(2011-12-12):
AB 753变频器 TB3 输入端子要设置成 故障复位,怎么使能TB3的端子, 引到故障复位?

楼主:
端子只有 TB1 (端口0)和TB3 。

网友A:
你要去查看一下说明书,TB3端子能否对其进行设制;如果能行的话就按说明书上设定为相应的功能就好了!

网友B:
p230=端口0,P935.7=1

楼主:
p230=端口0  是变频器的输出口, 可以设置为变频器故障信号给PLC。

我要弄明白的是TB3的输入口 di0DC  如何设置成故障复位? PLC给他信号

网友C(2015-07-01):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想了解解决办法!本人QQ号384247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