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电机用变频器启动时基本参数设置

楼主(2011-12-12):
请教高手,我有一台250KW电机,负载为风机类,启动时间较长,大于250S,有点超过常规,我用是万龙变频器,在选择启动方式和转矩补偿方面有何依据。启动加速时间能否短呢。

网友A:
对一般风机来说,启动时间完全可以设置在30S以内。
启动方式就要根据您的实际要求了,面板启动、端子启动或者远程启动
一般的风机没必要进行转矩补偿吧,当然罗茨风机等特殊风机除外

网友B:
这个启动时间,你设置短了,他也未必就能在短时间启动得了,本身的限流保护就起作用了,会根据自身的情况启动,时间不定,说不定还会报过流,如果要设置参数,时间设置30秒好了,把限流功能开起来,并且降低一点报警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