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选择
KFC???

楼主(2011-12-12):
3根220V加热棒 2根800W 1根1000W

选择一个4P断路器 断路器额定电流是按照2600W计算 还是1000W计算

网友A:
选择一个3P+N断路器,额定电流是按1000W计算,1000W/220V≈5A;

网友B:
是三相电路么?单相的楼上的N断路器要过热保护了。

选6A的开关吧?空气断路器比较便宜,好像没有5A这个额定电流

网友C:
按1000W选择断路器的额定电流。记住!电热负荷没有过载现象,按短路保护设计,依供电线路承受电流能力选,而且要考虑上一级保护的选择性。比如,上一级保护是100A,供电线路BV2.5,要选20A以上的断路器,增加运行的可靠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按1000W选择断路器的框架电流。……要选20A以上的断路器,增加运行的可靠性。

“20A以上的断路器”,这个20A是断路器的额定电流,而负载的额定电流是5A?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网友C 的回复内容:按1000W选择断路器的框架电流。……要选20A以上的断路器,增加运行的可靠性。“20A以上的断路器”,这个20A是断路器的额定电流,而负载的额定电流是5A?

20A是有点夸张。虽然电热负荷不会过载,但也要做一些保护吧。或许考虑到价格?20A的是比6A左右的开关便宜点。。。。

网友E:
看你是选总短路器还是分支短路器.总的以最大电流计算:1.7*1000/220+2*800/220=16A

网友F:
按照最不利情况考虑-----中性线脱离断开,同时一相800w的负载也断开,只剩下2相1800w的负载串接在380上工作,以及中性点偏移和系统漏电流附加的情况

网友G(2012-02-26):
对:李纯绪关于按1000W选择断路器的额定电流。记住!电热负荷没有过载现象,按短路保护设计,依供电线路承受电流能力选,而且要考虑上一级保护的选择性。比如,上一级保护是100A,供电线路BV2.5,要选20A以上的断路器,增加运行的可靠性。内容的回复:

请教,电热负荷如何理解?所有电阻性的加热器都属于电热负荷?

如果一个额定2A的加热器、一个额定5A的断路器,接的都是1.5平的导线。选两种一样的断路器好点还是选一大一小的断路器好点?如果不会过载,是不是可以仅在干路上放一个断路器?

网友C:
请原谅!我说的电热负荷不准确,应该说是电阻负载,电磁感应式的加热也有啊!

1.5的导线承受瞬间几十安的电流是没问题的,按短路电流保护选就行,大点使用可靠,只要不超过保护的选择性就行。

没明白你的意思,如果是二个支路,还是应该分别设置断路器,负荷性质不同吗。

网友H(2012-05-18):
对:lanmaopashu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按1000W选择断路器的额定电流。记住!电热负荷没有过载现象,按短路保护设计,依供电线路承受电流能力选,而且要考虑上一级保护的选择性。比如,上一级保护是100A,供电线路BV2.5,要选20A以上的断路器,增加运行的可靠性。内容的回复:请教,电热负荷如何理解?所有电阻性的加热器都属于电热负荷?如果一个额定2A的加热器、一个额定5A的断路器,接的都是1.5平的导线。选两种一样的断路器好点还是选一大一小的断路器好点?如果不会过载,是不是可以仅在干路上放一个断路器?内容的回复:

用个4极总开关。分路再用三个单相开关最好。总开最好十安以上。

网友I(2012-06-24):
引用 网友J:
学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