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采集rs485信号

楼主(2011-12-12):
我有一流量计,其输出信号用的是RS485传输的,现想用数据采集卡来采集此信号,请问怎么办呢?谢谢!没有分不好意思!

网友A:
那就采集吧。。。。。。。

有硬件,485转232,或者转USB就能采集到电脑上。

还要有软件。

有软件么?com扣调试工具可以采集到。

网友B:
为何不直接使用带串口的数据采集卡呢?

网友C:
你说的采集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读它的信息呢? 还是完整采集他的信号啊?

485是差分信号!如果你要读取信息,无法就是按照他的波特率,还有格式,使用串口读取即可

如果你要侦测他的整个变化,这个你就要用采集卡,或者速度搞的话,要用专门的必然FPGA做的系统来搞

楼主:
对:银山金山关于你说的采集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读它的信息呢? 还是完整采集他的信号啊?485是差分信号!如果你要读取信息,无法就是按照他的波特率,还有格式,使用串口读取即可如果你要侦测他的整个变化,这个你就要用采集卡,或者速度搞的话,要用专门的必然FPGA做的系统来搞内容的回复:

完整采集呢,还要通讯,电脑既要接收信息,也要发送消息。我必须要用一个数据采集卡来采集,因为我有好几个流量计,串口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数据采集卡带串口啊,但是那是和电脑通讯用的!我就是想问怎样接线可以采集RS485传送过来的信号,谢谢!

楼主:
对:墨之殇关于那就采集吧。。。。。。。有硬件,485转232,或者转USB就能采集到电脑上。还要有软件。有软件么?com扣调试工具可以采集到。内容的回复:

嗯,是要采集,我就是想问,怎样接线可以采集这个信号!485的A,B端接到数据采集卡的哪里?谢谢!

网友A:
采集多个的话,就弄个485HUB啊。

楼主问AB接到哪,那你要看你的采集卡得接线图啊,一般是串口的3-8针脚。

你看看接线图先。

顺便说一下,232和485需要转换滴。

楼主:
对:墨之殇关于采集多个的话,就弄个485HUB啊。楼主问AB接到哪,那你要看你的采集卡得接线图啊,一般是串口的3-8针脚。你看看接线图先。顺便说一下,232和485需要转换滴。内容的回复:

其实数据采集卡就是几个模拟量输入端口,输出端口,数字量输入端口,输出端口。另外还有232,485,usb接口各一个,不过这个应该是和上位机通讯的吧。不过如果流量计的485接数据采集卡的485接口,再232接到电脑上,不知道这样可行不?大神们这样做过没有?

不过那个485HUB可以试试

网友E(2012-12-01):
你流量计不是有4-20ma吗,,你可以买个4-20ma转换器,通过Rs485直接和电脑连接..可以节省采集卡的钱..

网友F:
1、单纯1路RS485信号进计算机呢

      用采集卡,就太浪费鸟

      可以配个RS485/RS232转换器,经串口进计算机鸟

      用便宜的无源的那种,就中鸟,几十个元吧

      有源的贵,反而毛病多多不好用

2、485总线只允许有一个主机鸟,

    要是还有其它设备,也需要获得流量计数据,要么它和流量计一样作为下位机,要么主机用另外个串口和它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