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电机功率,怎么选择变频器?

楼主(2011-12-12):
知道电机功率,怎么选择变频器?

网友A:
一般选择同功率大小的变频器。

网友B:
1、首先确定负载是什么类型,恒转矩还是平方转矩还是电梯提升机之类的东东

2、然后确定电机功率

3、然后确定变频器的品牌

之前讨论过类似的问题

我帮你查找下

网友C:
按照同功率选就好了。

网友D:
如果是泵或者是风机,按照变频器的额定功率选择就可以了。如果经常过载运行,最好选择比电动机大一个等级的变频器。

网友E:
          一般要与电机功率相同,最好是大10%吧;如有特殊负载或是负载长时间过大运行变频器最好大点为好!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是泵载电机

网友F:
泵类负载同功率就行了

网友G:
同功率,或大一等级,6极电机按百分之60算

网友H:
根据电机的用途选择变频器,功率与电机功率一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