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绝症

楼主(2011-12-12):
台达变频器开机只显示"DELTA",无CPU板可换,绝症……希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直接扔了,我这里一堆。坏了就是垃圾。

网友A:
坏了可以扔了,我这里台达的坏机一堆当配件拆的。

网友B:
坏了就扔了呗!~

自动化英才网(http://auto.dqjob88.com

网友C:
联系当地维修间

网友D:
换一块主板的,什么系列的啊,主板我们有啊,如果太小的就没意思了

网友E:
台达是不是有个系列变频器用的TI2407的芯片的,哪个大侠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