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401 变频求助!

楼主(2011-12-12):
各位师傅!ABB 401  原故障是整流块炸了!把回路上的充电电阻和俩继电器给烧了!检查其他地方也没有问题!换好同型号配件后上电!面板有显示!回路上继电器来回的吸合几次!在次上电继电器就不吸合了!继电器处也没有15V电压了!请问各位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是那个部位出现问题了!能否说明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