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三段速度甚至多段速度旋钮开关怎么选型?

楼主(2011-12-12):
实际应用中经常会遇到用旋钮开关来选择变频器的三段速度甚至多段速度,不知大家都怎么选型。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啊?如果是ABB的,在说明书中,就有这种用法!

网友B:
     旋钮开关??

如是多段速度运行最好用旋转电阻起动开关控制速度吧

网友C:
用多段开关吧。不过最多只能用到8段。更多的话要买二进制编码的开关,例如拨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