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20pm启动Ox程序没动作

楼主(2011-12-12):
我使用台达20PM进行运动控制,模仿数控机床一下。
手动,手轮,回零都已调试完成,可是唯有自动运行Ox程序不行。
请教各位高手,是否有遇到的。
也是永远不能运行,偶尔还能执行,很是奇怪,请各位大虾支支招。
后来我编写了一个测试程序还是不能执行。

O100
LD M1000
OUT Y3
LD M30
MOVP h4001 D1868
OUT M1074
LDF M30
MOVP h0 D1846
MOVP h0 D1868
M102
OX0
DRV xkk100000 fxk300
LIN xkk200000 fk100
M2
OX1
DRV xkk100000 fxk300
LIN xkk200000 fk100
M2
请帮忙看看。

网友A:
你用PLSR 然后加一个ORG 这样你就没有事啦

楼主:
tangjin198641 我在说明书上没有找到20pm支持plsr和org指令呀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B(2012-06-19):
小弟最近也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当时是怎么解决的,我接的是步进电机驱动器,差分接法。然后程序上面自己感觉没什么错啊,曲线也画的出来,可就是不动作,感觉没跳到OX那去动作,实在头疼。望楼主能分享点经验。

网友C(2012-08-13):
MOVP h4001 D1868中的H4001有问题,应该是H8001启动X1,而H8000启动X0.

网友C:
改:MOVP h4001 D1868中的H4001有问题,应该是H8001启动OX1,而H8000启动OX0.

网友C:
本人最近也同样遇到问题,运动子程序是动作了。可是只能输入端X触发动作一次。当我X输入触发保持为自动后,程序执行N次触发时,OX运动程序只执行一次,其它触发后伺服电机不动作,不知为何?望互相学习。

网友C:
问题解决。连续动作可以了。

网友D(2013-04-17):
xwmjblb 问题解决  OX执行几次后就不执行咋么解决呀

网友E:
最近做毕业设计,一直没让伺服电机动起来,求20PM与ASD-A2伺服驱动的接线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本人最近也同样遇到问题,运动子程序是动作了。可是只能输...

请问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网友G(2018-08-02):
楼主 解决了没有  我这边也想掉用0X程序   也是调用不成功  对着手册来的  11次能做调用一次成功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G:
这个问题我刚刚解决了   PLC回复出厂   下载的时候   参数  选项  不要下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