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带载能力和工频带载能力

楼主(2011-12-12):
公司锅炉房一台11KW的ABB ACS510变频器,带一台11KW的电机,电机的负载的是水泵。现在变频启动电机,并且以50HZ运行,变频器输出电流即电机输入电流为15A,用钳形表测量和变频器本身的状态显示都是这个值;

然后同样的,把变频器打到工频状态启动运行后,用钳形表测量同样位置的电机输入电流为21A,即约等于电机的额定电流20.8A,且电机声音偏大。

负载都是水泵的水,且运行频率都是50HZ,为什么工频和变频状态下电机的带载能力差这么多呢?会不会是因为11KW的变频拖动的11KW的电机?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是恒定的380V,工频输出电压随电压变化。如果电压偏高则电机的电流会偏大。

网友B:
变频器的50Hz跟工频50Hz下电机转速不同,或许在不同转速下负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的50Hz跟工频50Hz下电机转速不同,或许在不同转速下负载不同

负载肯定一样,前后差不了一两分钟试的,同样的电机,同样的管道,基本是同时间的水,负载不会变的。

网友D:
你用的是数字卡表吗?还有变频器上的电流,你再确认一下!使用数字卡表卡变频器输出电流,大约只有实际值的三分之二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是数字卡表吗?还有变频器上的电流,你再确认一下!使用数字卡表卡变频器输出电流,大约只有实际值的三分之二左右。

为什么只有三分之二?
用变频器启动时,我用卡表测的变频器输出电流和变频器显示终端显示的电流一样,说明卡表没错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的50Hz跟工频50Hz下电机转速不同,或许在不同转速下负载不同

网友G:
找个带滤波装置的数字表或者指针表测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电网电压差别多大?
别把眼光只局限在电流上。

网友H:
条件好的话用功率表测电源端功率最理想。

网友I:
1、我们这里某锅楼房的两台30KW污水泵,出口管道并联,一个工频运行,一个变频运行,变频运行的频率设置在40HZ左右;

2、两个泵同时运行,还是分开运行,变频运行的泵电流比工频运行的泵电流大1/3~1/4;

楼主:
引用 网友J:
1、我们这里某锅楼房的两台30KW污水泵,出口管道并联,一个工频运行,一个变频运行,变频运行的频率设置在40HZ左右; 2、两个泵同时运行,还是分开运行,变频运行的泵电流比工频运行的泵电流大1/3~1/4;

你这个好神奇,能分析分析为什么吗?

网友K:
刘志斌,你为什么都说变频不好呢,你居心何在。

网友:
因为某人不懂,却要装行家。陈伯时的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他看不明白。当过人民教师,据说教过自控原理,岂不知最根本的传递函数的s是什么都不知道,却说s是加速时间。去北京,为什么不学习罗永浩?为什么不搬个西门子的矢量变频器去西门子总部砸了呢?

网友I:
1、克拉玛依西北锅楼房主配电室,三个污水泵,有两个可以工、变频切换,配电柜是我们做的;

2、用变频器厂家来人调试时的话说,“克拉玛依人钱多”,说这个话的人有名有姓;

3、电工问我变频器运行电流为什么大,我说工况相同时,变频器有损耗,所以电流大,工频运行没有这个变频损耗所以电流小!

网友I:
4、“征”你是石河子的,不远,来克拉玛依,我们一块去看看!!!

网友I:
5、凡是同一个电机,可工、变频切换操作的,都有和楼主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5、凡是同一个电机,可工、变频切换操作的,都有和楼主同样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变频器给电机的电流小啊,是不是因为变频器有损耗,所以留给电机的电流就比直接用工频给,电流要小?

网友L:
楼主不要只用数字电流表测量电流,变频器输出的波形并不是标准的工频电流下的正弦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不要只用数字电流表测量电流,变频器输出的波形并不是标准的工频电流下的正弦波形!

我用的钳形表夹的,这个也不行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我的问题是变频器给电机的电流小啊,是不是因为变频器有损耗,所以留给电机的电流就比直接用工频给,电流要小?

1、凡是同一个电机,可工、变频切换操作的,电源提供的电流大小不一样;

2、由变频切换到工频时,电源提供的电流会明显减少,也就是变频运行的电流大;

3、原因是工况相同时,变频运行损耗大效率低,所以电流大,这也是变频软启动后必须切换工频运行的意义所在!

网友I:
4、电机变频软启动后,一定要切换到工频,不要变频器拖动电机恒速运行,你可以观察电流表,电流表的读数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网友N:
我做了个水泵变频工程,同样存在和楼主所说的问题一样。

工程情况是这样:用一台55KW的ABB变频器拖四台水泵,采用SPFC控制(一拖四),变频器根据压力的大小决定水泵投入 的数量,当检测的压力小于设定压力,且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达到50HZ(水泵的电流没超过额定电流),这时,变频器接的这台水泵切换到工频,投入的第二台水泵由变频器启动并参与調节。以上都能正常运行工作,可发现一个问题是:变频器接的水泵切换工频运行后,发现这台水泵运行在工频时的电流偏大,比水泵额定电流大10A左右。到现在还想不通是什么回事?

网友:
举个去食堂打饭的例子: 不吃米饭师傅就不打,要吃时师傅按照标准饭量用一斤的勺子给你一勺,结果是不怎么饿时吃不完倒掉,饿了一两顿时吃不饱。后来食堂改进方法了,配了个电子称,你要几两米饭师傅就用称称给你几两。有些缺心眼的就叫了,买称需要投入资金,称还用电、还要校准,坏了还要修,根本不节约钱,还是一勺一勺的节约!

网友:
对一顿饭一斤米饭的饭桶的确不需要电子称,一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回复内容: ……我的问题是变频器给电机的电流小啊,是不是因为变频器有损耗,所以留给电机的电流就比直接用工频给,电流要小? 1、凡是同一个电机,可工、变频切换操作的,电源提供的电流大小不一样; 2、由变频切换到工频时,电源提供的电流会明显减少,也就是变频运行的电流大; 3、原因是工况相同时,变频运行损耗大效率低,所以电流大,这也是变频软启动后必须切换工频运行的意义所在!

了解了,也就是如果我平时工况就需要50HZ,那么可以用变频软起后,再切工频,实现高效率;如果平时就需要变频运行,那么就不要切工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一顿饭一斤米饭的饭桶的确不需要电子称,一勺就行了!

你的例子太生动了,很多人都这个样子,认为装了设备,却来了麻烦来维护,还不如不装,我看他们就是饭桶,就一勺子的量!

网友:
楼主你用的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工作在VF模式下? 变频器参数怎么设置的,有没有按照电机铭牌设置电机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用的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工作在VF模式下? 变频器参数怎么设置的,有没有按照电机铭牌设置电机参数?

写的很清楚:ABB ACS510,肯定是VF模式了,电机参数当然得按电机铭牌设置了

网友O:
楼主说的是变频器输出给电机的电流,这个电流应该是由电机和负载的运行情况决定的,和变频器本身的损耗没关系。 刘老师说的在变频器控制时比直接工频给电机时电流大,是因为还包括了变频器本身的损耗吧,这个和楼主问的不是同一个事情。

网友I:
1、其实最核心的问题是变频器调速系统的效率是高了,还是低了;

2、变频器系统的损耗:

1)整流、逆变功率管的变流损耗;

2)输入、输出的电抗器的谐波损耗;

3)变频器输出地PWM交流电,异步电机的能量利用率;

网友I:
3、如果异步电机的效率是90%,变频器的效率是80%,那么变频器系统的效率只有90%×80%=72%;

4、变频器是高科技产品,我们对他的态度应该是科学的态度,而不能是欺骗的态度,隐瞒变频器的损耗是不科学的!

网友:
一勺子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说的是变频器输出给电机的电流,这个电流应该是由电机和负载的运行情况决定的,和变频器本身的损耗没关系。 刘老师说的在变频器控制时比直接工频给电机时电流大,是因为还包括了变频器本身的损耗吧,这个和楼主问的不是同一个事情。

我认为刘老师的解释就是我的问题所在。

网友I:
2011-12-15 12:44:51 6楼 征
拖动水泵供水:工频运行,泵全打开时满足所有用户用水,1小时所需能量为W,电机效率80%,1/4用户用水,泵只能开1/4,3/4水被阻挡,电能实际利用率只有20%,而消耗电能仍为W。如果采用变频,变频器效率90%(手册中标的比这高),假设电机速度只要达到额定速度25%就满足了,同时假设电机效率相同,电机1小时用电量的Wx25%=0.25W,考虑到变频器损耗,所需电量为0.25W/90%= 0.278W。哪个节能?

1、如果采用蓄水塔开关控制方式,不会出现3/4水被阻挡的问题;

2、如果采用恒压供水,变频1拖4台泵供水,1/4用户用水,泵只开1台;

网友I:
3、恒压供水比蓄水塔开关控制方式节的能量是水压差:

1)例如水塔蓄水深度4米,塔高40米,开关控制方式的最小压力是40米,最大压力是44米,平均压力是42米;

2)那么恒压供水,压力控制在40米最小(一般应控制在41米);

3)节约水压差是42米-40米=2米,节约5%的电能;

4)如果变频器的效率是5%,实际不节能;

5)如果变频器的效率是10%、20%,实际亏损5%、15%的电能!

网友I:
4、恒压供水不适宜高水位,没有节能潜力,可能造成多好能;

5、恒压供水适宜低水位,大流量。不是只要恒压供水就节能!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关注一下输出电压、输出频率、效率、高次 谐波等因素,综合多方面因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1、异步电机工频运行,工频电源是正弦交流电,异步电机出最高效率的运行状态;

2、异步电机变频运行,变频电源输出是非正弦交流电得PWM波,异步电机只能从中吸收他需要的50HZ正选交流电的成分,电能的利用率差;

2011-12-15 12:34:08 4楼 刘志斌
引用 网友B:

……在工频50Hz下,这些都是由电机根据机械特性曲线自动适应负载的,是不可控的。……

--------------------------------------------------------------------------------

1、异步电机根据电源的频率、电压、以及负载大小,产生与负载大小相平衡的电磁转矩,这是电动机的基本功能;

2、变频器输出的PWM波交流电,只有其50HZ、380V三相对称正弦交流分量对异步电机有用,其它分量均被浪费掉;

3、变频器输出的PWM波交流电,只有其50HZ、380V三相对称正弦交流分量对异步电机有用,这时异步电机同样根据它得到的频率、电压、以及负载大小,产生与负载大小相平衡的电磁转矩,同样是电动机的基本功能在起作用,没有变频器的任何踪影!

2011-12-15 13:00:15 9楼 刘志斌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控制算法中会根据电机参数构建电机模型,能够对电机的负载情况计算转差率及励磁电流、输出电压等能影响电机运行的参数……



1、由于异步电动机运行的依据是三相正弦交流电的频率、电压、负载,只要频率、电压、负载相同,运行状态相同;

2、面对同样的负载,如果变频器输出异步电机需要的三相正弦交流电的频率和电压不同,异步电机运行的状态当然不同;

3、在这里,变频器只能依靠它输出的频率、电压来影响异步电机的运行状态;

4、就好像异步电机工频运行时,当频率、电压变化时,运行状态也会改变一样;

2011-12-15 13:13:55 10楼 刘志斌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的50Hz运行和工频50Hz带异步电机运行是不同的。……

--------------------------------------------------------------------------------

1、由于异步电机是根据三相正弦交流电的频率、电压、负载运行的,只要频率、电压、负载相同,运行状态工况就相同;

2、但是当变频器输出的PWM 波中,给异步电机需要的50HZ、380V三相正弦交流电时,同时给了异步电机不需要的其他谐波电流;

3、所以变频器的50Hz运行和工频50Hz带异步电机运行是不同的,不同的是变频器给异步电机提供的电流中有不需要的谐波电流,也就是说电机工作在变频时输入的电流在工况相同时要大,不可能小;

楼主:
我认为这个帖子可以结贴了,谢谢刘志斌网友的解答。

网友Q:
但是还没有说出WHY?

网友R(2013-01-06):
楼主,你说同等负载时变频使用时电流小而工频时电流大,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根据P=1.732UI,同等负载小所需要的功率同等大小,即功率恒定,用变频拖动的同时伴随有无功补偿,电压大小就变化很小抑或有所提升,因而电机电流就小;而用工频时电压或多或少小于正常电压,所以电机电流就大。

网友S(2017-10-20):
变频器的自动节能开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