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将PT100转换成电流信号的变送器?

楼主(2011-12-12):
由于客户的要求,想要个将PT100转换成电流信号的变送器,精度要高,有没有什么大品牌的?

网友A:
好多温度变送器的测温元件就是PT100,可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温度变送器模块,差的几十块一个,好的三百多就可以买到。

网友C:
这个有。

PT100转4-20mA

网友D:
有这样的专用模块的

网友E:
有专门热电阻变送器,或者是那种带变送功能的隔离栅,但量程要注意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温度变送器模块,差的几十块一个,好的三百多就可以买到。

好东东很多,俺村最燎扎,,,盖进口7.296363728828282倍、倍、倍鸟

登录sc-sensor.com  温度仪表里有个SC222

俄滴乖乖

 。

 。

 。

 。

 。

 。

网友G:
ROSEMUNT的644型智能温度变送器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H:
估计楼主首先考虑的是成本,否则呵呵,价格贵的当然有贵的道理。

网友I:
信号隔离器就行,300多元,挺好用的,我经常用

网友I:
如果现场距离控制室距离较远的话需要用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如果距离不远,在控制室的机柜中装一个信号隔离器就行。

网友J:
很多都可以的啊    各种温度变送器  E+H   的    PR 的   MTL 的   国内的也很多   看你的情况了  和安装方式了

精度要求多少啊

QQ:770102340

楼主:
引用 网友I:
信号隔离器就行,300多元,挺好用的,我经常用

也不是怕贵,热电阻校准时,仪表上不好进行修正补偿,转成电流的话就好修正了

网友H:
从偶进厂是变送器都是SMAR的,压力变送器也基本上都是,只是这几年有点变化。温度的大部分都淘汰仍在仓库里了,这个变送器能够适应多种温度变松,热阻、热偶都可以,通过软件组态选择相应的型号,不知楼主可曾知道,只是好像价格不菲。

网友H:
呜呜,又免费给厂家做广告了,一毛钱好处都没有。

由于现场一个焚烧有毒沥青烟气的炉膛温度使用的是K型热偶,但补偿导线却不够长了,只好在半路上价格温变了,从仓库里找了扔了很长时间的温变,为了保证防水性能,放在桥架盒内水泥过道的底部。

网友K(2012-01-12):
这个东西很常见,有一体的变送模块,也有导轨式的,装在控制柜的,我们有这种产品

Q:527447464

网友L:
确实挺常见的,温度变送器就行.

网友M:
这是最基本的。把pt100转换有三种信号:电流信号 电压信号,还能直接连接电脑的RS-485信号

如果疑问咨询我:qq897363057

网友N(2012-04-25):
太多了,市场的,这个最基本的东西 了

网友O:
温度变送器模块就可以,和客户落实一下要用什么安装方式的,及温度变送范围及模块的供电电源。质量好的价格在300元以上   100元左右的建议你别用。 如果还有疑问咨询我QQ:807818096

网友P:
信号隔离器。可把温度信号转化为电流信号,电压信号,通讯信号。

网友Q(2012-05-30):
这个很容易实现的信号隔离器(或者叫温度变送器),一般是导轨安装的。

也可以用数显表,带上变送输出,这个一般是盘装的。

南京盛亿科技

http://www.senyth.com/proview2.asp?ID=68

网友R(2012-09-05):
我们是专门生产这些温度变送器、信号转换模块、采集模块等的厂家,www.crypro.net 或致电广州科意仪器科技有限公司020-62661668

网友S:
使用温度变送器(热电阻)就可以,西门子就有这样功能的温度变送器,性能不错。

网友T:
好多卖温度变送器模块的,输出就是4-20mA信号。市场上很多

网友U:
这就是一体式温变,脑袋里面安装的变送器

网友V:
俺们也有

网友W(2012-10-13):
我这直接数显表变送输出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