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PLC
FP0松下PLC中如何使用计数器

楼主(2011-12-12):
我想采用比较算法或者计数器功能对脉冲数进行控制,一方面如何使用计数器进行计数。另外,如果一个程序中有两个数据比较函数,他们相对应的状态位例如DT900B能否进行区分,如何进行区分!

网友A:
用F61 DCMP 就可以了 ,R900B的区分根据你程序的执行顺序,分开写就可以了

网友B:
你要计数的是外部脉冲吗?通过寄存器设置高速计数输入端口.用F1把高速计数的值传送出来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