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西门子通信问题(初学者求助)

楼主(2011-12-12):
我是plc的初学者,用的是S7-200,CPU 224 ,RS485的电缆,在于计算机连接通信时,总说:“通信超时。请检查接口……”或者“错误请求”

接口等都应该怎么设置?我的波特率什么的都已经检查过了设置一样啊,没什么还是通不上呢?急问啊。。。谢谢高人指点啊

(对不起,没有积分啊)

网友A:
有种可能就是你PLC里设置的波特率高(如187.5k),用的普通电缆不支持那么高的通信速度

网友B:
PLC 型号选对没

楼主:
我设置的是9.6K的,但是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型号选对没

选对了,cpu 224 02.01

我的端口设置是:

端口0:

plc地址:2

PPI站参数:0

本地连接:COM2(就是rs485)的接线电缆

~~~~~~~~~~~~~~~~~~~~~~~~~~

通信后显示:

本地地址:0

远程:0

右边框图显示:

CPU 224 REL 02.01

地址:1,9.6kbps

但点击确认后就说:错误请求。

~~~~~~~~~~~~~~~~~~~~~~~~~~~
以上设置对吗?我有试过PPI站参数和plc地址一样,但是说:通信超时,请检查接口电缆……

我该检查什么呢?

楼主:
对:welfare87关于有种可能就是你PLC里设置的波特率高(如187.5k),用的普通电缆不支持那么高的通信速度 内容的回复:

选对了,cpu 224 02.01

我的端口设置是:

端口0:

plc地址:2

PPI站参数:0

本地连接:COM2(就是rs485)的接线电缆

~~~~~~~~~~~~~~~~~~~~~~~~~~

通信后显示:

本地地址:0

远程:0

右边框图显示:

CPU 224 REL 02.01

地址:1,9.6kbps

但点击确认后就说:错误请求。

~~~~~~~~~~~~~~~~~~~~~~~~~~~
以上设置对吗?我有试过PPI站参数和plc地址一样,但是说:通信超时,请检查接口电缆……

我该检查什么呢?

网友D:
山东济南伦渠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变频器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汽车尾气报警器 智能小区
5:MODBUS数据采集模块 CANBUS数据采集系统 楼宇DCS系统 可视对讲系统 对讲门铃
6:无线传输 酒店饭店宾馆管理 无线呼叫系统 短信猫 门禁一卡通系统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提供RS485输出,供主机采集;通讯协议采用标准modbus协议;特价290元,
用于:粮库、气象站、温室大棚、档案馆、通讯机站、楼宇自控,实验室,机房等。
9:豪克能量焊接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振动时效设备 振动时效装置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站http://www.lqic.com

网友E:
可能是你的电缆型号不对,计算机的9针接口是232,只能接232的通讯线,至于有人在计算机的出口接485线,其实也是接在232的接口上,通过232--485的专用转换器才能输出485。

网友F:
485的电缆?可能问题就出在这里,需要一个232-485转换器,再用一个COM公头,D+接3,D-接8,再连到PLC上,或者直接买个西门子编程线,可能贵点。

网友G:
   先设置PLC类型,选菜单栏中的PLC下的类型,PLC类型为选CPU224,版本默认就行了。接口设置是点击左边的设置PG/PC接口,选PC/PPI cable(PPI),点右边的属性,点上方的本地连接,连接到的下拉菜单中选除COM1,USB之外的端口,如果你没有连其他外设的话,还不行的话自己看下控制面板下的端口是哪个。设置完之后点点左边的通信,在左下角的搜索所有的波特率,双击右边的空白处,这样就行了,这样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H:
你有参数设置对没有啦,还有你有驱动有没有啦,你看一下你电脑上有没有SIEMSNS驱动啦,还有你在确定你的线是好的,

北京时代山源http://a.gongkong.com/customer/bjshanyuan/as.asp#2,它SIEMENS的资料这么多的啦,大家可以找的啦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184149136《原创军团》第001团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

网友I:
你可以去试试pc PG中的设置,你选择的通讯协议是什么,你要选择ppi,现在可能选择的不对,再者就是7楼师傅说的,按照10楼师傅说的去试试

网友J:
你用的虾米电缆哦, 不会是自己瞎做的一根吧, 最好买一根专用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