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仿真请教

楼主(2011-12-13):
怎么这样了,仿真还不执行?GX Works2软件。模拟仿真了,(当前值更改)将输入条件ON了,输出还黑着,少做了哪一步啊?另外如何导出自编的FB啊?

网友A:
    有没有启动PLC 运行, 还有就是你的程序下载到仿真 PLC 去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启动PLC 运行, 还有就是你的程序下载到仿真 PLC 去了吗?

貌似这个软件一启动,第一个画面就是自动写入PLC

网友C:
运行了吗  PLC 要运行的

网友D:
GX WORK2里只需点“模拟”就进入仿真状态!如果输入有反应而没输出就需检查程序/指令问题.

网友E:
我手上有1台三菱的PLC,可以出售

liubo2000.ok@163.com

网友F:
有没有双线圈啊

网友G:
高仿三菱PLC 性能卓越 包装一流 价格低廉 售后优质 有需求的M谈·
FX1S 系列现货供应··有兴趣Q 我·

批发销售 文本显示器:MD204LV4.

PLC可编程控制器:
FX1S-30MR-001/FX1S-30MT-001

国产经济性板式PLC:
FX1N-10MR/MT 20MR/MT 30MR/MT 40mt/mr
FX2N-10.20.30.40MR/MT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 18688835665
联系QQ: 884875742
价格 绝对同行最低 性价比绝对最高

网友H:
其它地方复位或那个点的输出没有接 通

网友I:
楼主,有些功能指令是不能仿真的,你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