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压运行交流接触器谁用过?

楼主(2011-12-13):
谁用过无压运行的交流接触器,现在急找选型,请各位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A:
包括有交流接触器主体(1)及其上部的主触点灭弧罩(2),其特征在于在灭弧罩(2)上至少固定设有一个自锁开关(3),在三个主触头(4)的任两个中,向上固连有两根连杆(5),两连杆(5)之间连有压板(6),且压板(6)底而恰好与自锁开关(3)的顶点接触,而且在交流接触器的电磁线圈通电回路上接有并且只接有一个常开按钮。

网友B:
你说的是接触器吸合后断掉线圈电压仍保持吸合的那种吗?

网友C:
说的是自保持型的接触器吧

网友D:
一般空气断路器才有无压运行的吧。因为空气断路器带有机械自保持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