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与TP177Micro的连接线制作

楼主(2011-12-13):
200的plc和TP177Micro通讯线如何制作,我查了一下200的plc是485口,tp177micro也是485口,只要普通的双绞线3、8对8、3连接就可以了吗,还是需要怎么制作,或是用pc-ppi电缆。

网友A:
呵呵,这条线非得要原装的。楼主记住:是必须得原装的!!!

网友B:
实践是硬道理。

网友C:
双绞线3-3,8-8连接就可以,曾自己做过一根,200和TP177A通讯,还挺好

注意不要带电插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双绞线3-3,8-8连接就可以,曾自己做过一根,200和TP177A通讯,还挺好注意不要带电插拔

是的,双屏蔽线

网友E:
PLC和触摸屏都用DB9的公头,3-3  8-8  5-5  就好了。或者是3-3 8-8 DB9的插头直连

三河益生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网友F:
不是原装 做一条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