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实现MODBUS一个从站,多个主站

楼主(2011-12-13):
使用MODBUS RTU,485两线制的半双工方式来实现MODBUS一个从站,多个主站。

要使用什么设备?

做过这种项目,并成功的请积极发言。

网友A:
一台PLC接受多个上位机通讯信号?

网友B:
也不说清楚,modbus RTU ?TCP?plus?

网友C:
腾控的TG900只能实现1个从站2个主站,N多TG900串联 1-2-4-8-16.。。。

网友D:
小小年纪,不要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容易走火入魔,什么时候见过领导多,下属少的??

网友E:
在基于Modbus/TCP的网络中,可以使用这样的方面,不过一般不称为主从站,而称为服务器和客户端,客户端就是主站啦

网友F(2012-07-19):
引用 网友G:
在基于Modbus/TCP的网络中,可以使用这样的方面,不过一般不称为主从站,而称为服务器和客户端,客户端就是主站啦

学习了

网友H:
隐形令牌环

QQ:1767167568

网友I:
Modbus不可能做到多主的。用皇帝轮流做的方<此处内容被屏蔽>流做主站还行。

网友I:
RS485做不成多主站,信号会打架的。但多个站可像打麻将轮流坐庄一样分时轮着做主站。

网友J(2014-03-12):
上海迅饶的Modbus网关能够实现一个从站,多个主站。 请看迅饶解决方案如何实现ModbusRTU一个从站被多个主站访问www.opcmaster.com,

网友K(2014-08-23):
用 modbus 主机代理解决, 突破modbus/RS485 只能有一个主机/主站的限制

可以多个modbus 主机/主站 连接1个或多个从机.

modbus 主机代理 又称modbus 集线器 或 modbus网关
特点:参数设置简单,不论接多少从机,读多少内容,与参数设置无关。

(从而设置简单)

可参看这个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7/570336_1.shtml

------------------------------------------

欢迎交流: tel: 173-1779-7356  ,q 2632-302590 , hiliuyj@163.com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用 modbus 集线器解决, 突破modbus/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