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电机是否在运转中

楼主(2011-12-13):
各位大侠们好,如题,我的想法是,在电机输出轴上加装一个遮光片,用光电开关来检测

电机运转的时候,遮光片会转动,这时候光电开关便会有信号发出

问题是,PLC如何来区分这个信号呢,程序怎么写?

网友A:
你的那玩艺不就是简单的旋转编码器吗?按旋转编码器的用法编写,只要频率大于0就行。

网友B:
有两个方案:一是检测电机电源线的电流,电流为零时为停转,电流传感器;

      二是挂一个旋转编码器,编码器的值在小范围内不变,电机停转

楼主:
问题是,我没有用到旋转编码器撒,就想用个光电开关来简易的检测一下

虽然没用编码器,但是原理差不多的,比如说:如何检查编码器的值,是否有变化呢,该用什么指令呢

网友C:
用定时器撒,设定一个时间,判断一下,超过这个时间没信号电机就停了撒

网友D:
简单用比较的程序只要电机的某参数大于某个值即可确定旋转

网友E:
详细点俺也学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用比较的程序只要电机的某参数大于某个值即可确定旋转

我也觉得,定是判断可行,

可是有大侠们说,可以用比较指令来做,我可是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好办法来

怎么进行比较啊,采集到的sense信号数据,是个变量,一直在递增,和什么比较呢

网友C:
是不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是搞技术的人通病?难怪会被销售和管理的看不起

网友F:
检测 电流啊

数显电流表,采样是用那个互感器,隔离更安全。上下限报警,报警输出可延时时间可设置,双路继电器输出。具有累时功能。该表有多种变种,电流表、带外部控制信号的电流表、电压表、电流电压表等。该表内部使用元器件品质上乘,质量有保障,用户可拆开后查看器件,一目了然。另外该表程序支持定制。 目前该表处于推广中,价格很低,很超值。实际需要的用户 可申请 免费试用。详见http://gongkong2011.taobao.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是搞技术的人通病?难怪会被销售和管理的看不起

谢谢教诲,但是真正做技术的人,不死板不行的,比如日本、比如欧美那边的工程师,都是非常非常死板

网友A:
光电开关接X0,用脉冲密度指令:

SPD   X0  K100  D0

以上指令的意义是:

在100ms内,光电开关动作的次数,其数值被存入在D0中,然后对D0进行判断,只要D0>0,也就意味着电机在旋转,否则电机就停止。

网友G:
不就是看转不转吗,看遮光片的信号有没有变化就行了撒。

看转不转就数数看有没有增加撒。

假设用你自己眼睛看遮光片而不是电眼。那你怎么判断呢?

网友G:
我教你用眨眼的方法模拟PLC的扫描过程。

每当一睁开眼看到遮光片一直是亮着的或者黑的,就一定是停了撒。

每当增开眼看见有时候是亮着,有时候是黑着,就是转着撒。

网友C:
13楼解释的真好,本来就是这么个问题。

网友H:
     真是学习啦,都是好点

其实LZ 搞个接近传感器就行,如能在 1 分钟(具体时间看你电机速度啦)内这个传感器有信号变化就在转动就行

网友I:
在风罩上系一个布条不就哦了!

网友C:
然后用一对射开关检测布条有没有飘起来,呵呵,好方法

网友J:
你用定时器检测光电开关的接通与关断,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变化就算是停转.

网友K:
你可以用接近开关啊,然后用PLC高次计数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L:
用速度继电器吧,最简单,就一个开关信号,0和1,代表电机转与不转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用速度继电器吧,最简单,就一个开关信号,0和1,代表电机转与不转

以前我们用过这个。

网友N(2012-01-30):
首先知道转一圈的时间是多少,然后,转一圈用计数器加一,再转一圈用计数器复位,如果在一圈多点的时间内始终是1,或者是0,那就表示电机停了!!!

楼主(2012-03-02):
引用 网友C:
然后用一对射开关检测布条有没有飘起来,呵呵,好方法

這你都能想出來,實在高招啊

网友O:
旋转电机轴上安装塑料转盘,转盘上侧面贴个金属,使它在旋转时感应到,闪着后再做程序。

网友P:
真是学习啦,都是好点子

网友Q:
一个非常简单的提问,被大家搞的这么复杂,这样才显得你们厉害!

网友R:
高手真多啊,不过我的想法是用电机的输入电流控制交流,然后交流的常开接24V输入到PLC就搞定了,比买个光电实惠多了

网友S(2012-06-05):
引用 网友C:
13楼解释的真好,本来就是这么个问题。

这个是最简单最经济的

网友T:
对:芳季关于我教你用眨眼的方法模拟PLC的扫描过程。每当一睁开眼看到遮光片一直是亮着的或者黑的,就一定是停了撒。每当增开眼看见有时候是亮着,有时候是黑着,就是转着撒。内容的回复:

请问具体怎么实现呢

网友U:
如果转速太快,超出PLC的扫描频率就会麻烦,如果不超出,就可

把通断的转速求出来。

假设用工频交流是50HZ,则一个通断的时间就是 1000/50=20毫秒,

而一般大一点的程序扫描速度比这慢,达100毫秒就麻烦了,小一点的

程序会在20毫秒左右。

     可简单的把自已程序的扫描频率计算出来,显示出来。做个比较

网友U:
我们单位电机测速的办法:

      在电机轴上有几个凹坑,用接近开关测试,接近开关信号并没有送到PLC,而是

经专用的频率转换器变成4-20mA电流再送到PLC,说明 转速开关信号直接送到PLC

肯定有麻烦,否则,为何用这“频率转换器”呢。

网友V(2014-10-16):
我买了一个电机停转检测开关,开关可以接报警器从而来警示电机故障报死,检测用霍尔传感器,在taobao上面买的,店铺名字叫华龙电子开发直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