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式编码器测量长度时为什么需要开机找零?

楼主(2011-12-13):
增量式编码器测量长度时为什么需要开机找零?而测量速度时则不需要?

楼主:
我想应该是不找零,就无法确定编码器位置,导致无法消除累计误差。

网友:
增量式,只能计算位置增量,即相对位置。通过找零就知道绝对零点的位置,然后就可以根据位置增量知道当前位置。

网友A:
     旋转增量式编码器以转动时输出脉冲,通过计数设备来知道其位置,当编码器不动或停电时,依靠计数设备的内部记忆来记住位置。这样,当停电后,编码器不能有任何的移动,当来电工作时,编码器输出脉冲过程中,也不能有干扰而丢失脉冲,不然,计数设备记忆的零点就会偏移,而且这种偏移的量是无从知道的,只有错误的生产结果出现后才能知道。
  解决的方法是增加参考点,编码器每经过参考点,将参考位置修正进计数设备的记忆位置。在参考点以前,是不能保证位置的准确性的。为此,在工控中就有每次操作先找参考点,开机找零等方法。

网友:
测量速度只需要知道相对位置,除以时间就是速度,跟位置没有关糸。

网友B:
1024P/R旋转增量式编码器精度能达到5MM吗,普通电机加普通变频器带减速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24P/R旋转增量式编码器精度能达到5MM吗,普通电机加普通变频器带减速机的

精度不是由每圈线数决定的,而是由制造编码器时的工艺造成的!线数只是分辨率,不是精度!

楼主:
主要是由于编码器本身的机械构造原理造成的,测量位置时必须找零,否则累计误差无法消除,导致未知错误出现。

网友C:
编码器找零相当于赋初值,没有初始值就无法检测位移变化

网友D:
我想应该是不找零,就无法确定编码器位置,导致无法消除累计误差。 找原點跟消除累計誤差是兩碼事

1024P/R旋转增量式编码器精度能达到5MM吗,普通电机加普通变频器带减速机的    你是用何種傳動機構 絲桿 沒有此數據規格 那你是白問

主要是由于编码器本身的机械构造原理造成的,测量位置时必须找零,   這跟機械結構無關 什麼是增量 何為絕對 顯然你沒搞懂 看看網友"征" 所說

開機要做原點 是因先前編碼器顯示脈衝數都不見 控制器已不知軸向所在之相對位置 所以才要做此動作

网友B:
我们公司用的好像是奥托尼克斯的1024P/R旋转增量式编码器,每次测量的误差越来越大,累计误差无法消除……

网友B:
不好意思,借用楼主帖子请教一下。 回9楼的,传动就是板材产品带着编码器的轮子计长度的,一米内计长误差2CM,两米内计长度误差3CM多,三米内计长度误差4CM到5CM,类似于成比例。 是不是程序里没有设置补偿,累计误差越来越大呢。

网友D:
你的誤差可能來自 A滾輪圓周長的誤差

                          B滾輪與板材的滑差

                          C 編碼器被干擾

                          D 程序沒設置補償值

                          E 編碼器質量不過關

                          F 若高速傳動 那變頻與PLC也會出問題

网友E:
楼上已经说得很全面了!

应该和找零没什么直接关系。看看误差有没有规律可循,规律是否稳定,再想办法去补偿。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借用楼主帖子请教一下。回9楼的,传动就是板材产品带着编码器的轮子计长度的,一米内计长误差2CM,两米内计长度误差3CM多,三米内计长度误差4CM到5CM,类似于成比例。是不是程序里没有设置补偿,累计误差越来越大呢。

让编码器走整圈,一下子就能看出是机械还是电气的毛病

网友B:
感谢各位,过两天查看一下程序,是不是程序内没设计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旋转增量式编码器以转动时输出脉冲,通过计数设备来知道其位置,当编码器不动或停电时,依靠计数设备的内部记忆来记住位置。这样,当停电后,编码器不能有任何的移动,当来电工作时,编码器输出脉冲过程中,也不能有干扰而丢失脉冲,不然,计数设备记忆的零点就会偏移,而且这种偏移的量是无从知道的,只有错误的生产结果出现后才能知道。   解决的方法是增加参考点,编码器每经过参考点,将参考位置修正进计数设备的记忆位置。在参考点以前,是不能保证位置的准确性的。为此,在工控中就有每次操作先找参考点,开机找零等方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旋转增量式编码器以转动时输出脉冲,通过计数设备来知道其位置,当编码器不动或停电时,依靠计数设备的内部记忆来记住位置。这样,当停电后,编码器不能有任何的移动,当来电工作时,编码器输出脉冲过程中,也不能有干扰而丢失脉冲,不然,计数设备记忆的零点就会偏移,而且这种偏移的量是无从知道的,只有错误的生产结果出现后才能知道。   解决的方法是增加参考点,编码器每经过参考点,将参考位置修正进计数设备的记忆位置。在参考点以前,是不能保证位置的准确性的。为此,在工控中就有每次操作先找参考点,开机找零等方法。

网友I:
上电时,计算机内部的位置计数器始终是0,要想让计算机知道机械的零位在哪里,必须让机械运动,并通过传感器反馈告诉计算机机械零位在哪儿,如此而已。测量速度不需要知道机械零位在哪里。

网友D:
正交编码器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就不用知道0位在那里都可以的,只需要时间数量,就知道速度了嘛

請問 正交編碼器是甚麼東西 你們的系統不需知道原點就可運作 你也太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