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掉转问题

楼主(2011-12-13):
我司有一架2500kw的直流电机,额定电流2008A,西门子6ra70+s7-200控制。4天前生产过程中突然掉转,上位机监控该电机掉转时电枢电流达到2400A,电工检查电机和快熔和可控硅后没有发现异常,遂继续生产。到傍晚时,由于机械原因,电机的光电编码器被拆掉后重新安装,之后生产该电机就开始出现频繁掉转现象,但是没有再出现高电流了。直流电动机的转速公式N=(U-I*R)\(C*Φ),在电流突然升高的情况下会不会必然地引起电机掉转?电流没有异常波动但仍有掉转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什么?请大家都讨论下,也给在下指点一二。

网友A:
怀疑你的编码其坏掉了。

网友B:
掉转是什么意思,是没速度吧,应该是编码器的问题,可能连轴器松了。这样才会引电流大。

网友C:
  编码器安装问题,或机械问题还没有处理好。

网友D:
没用过这种电机

网友E:
跟我们厂子一样 买的编码器都是翻新的

网友F:
编码器直接影响速度了,请检查一下是否安装好了。如果安装的没问题就更换一个编码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