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振动给料故障经常坏高分段开关什么原因

楼主(2011-12-13):
振动给料故障经常坏高分段开关,振动给料器是可控硅控制调节振幅,更换成塑壳式开关又很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不稳定性不在对电网的电流冲击。

网友B:
不明白什么是高分段开关。我的理解是给振动给料供电的自动开关。如果这个开关烧掉,应该考虑换大些的。因为振动给料器输出的是可控硅移相后的非正弦波,谐波分量很大,会比表指示的正弦波电流发热高的多(也可以理解为它的功率因数非常低),所以要换大一级的自动空气开关。

网友C(2012-01-14):
没有玩过这类开关,请问什么是高分段开关? 有图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