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讨论,400W伺服用什么电机可以代替。

楼主(2011-12-14):
   用这个步进伺服电机代替400W以内伺服电机,可以满足伺服的特性,而且成本会降低很多。和大家分享一下.可以实现Can走线功能,485功能

▌集成式步进伺服-SSM
--------------------------------------------------------------------------------

特性

 多种控制模式

 全闭环

精确的位置及速度控制以满足最为苛刻的应用要求。
高鲁棒性的伺服控制可适应宽范围的惯性负载和摩擦负载变化。
20000 脉冲/圈高分辨率编码器提供了精确的位置精度,定位误差仅为±0.018°。

 简单参数整定

使用预定义的整定参数即可获得最优的
 性能表现及系统稳定性。
根据不同等级的控制要求,提供多种整
 定参数选择。
对于绝大多数应用场合,默认参数即可
 满足使用,无需手工整定。

 低发热/高效率

根据实际负载情况实时调整电流的大小,
 将发热降至最低。
静止时,电流几乎为零,无发热。
接近100%力矩输出能力,在最紧凑的空间
 内发挥出最大的能量转化率,节能高效。

 平滑精确

基于5000线高精度编码器的空间矢量电流控制
 算法,在全速度范围内均有优异的性能表现,即
 使在低速应用时仍可保持平稳、安静的运行。
 ------完美解决传统步进电机低速振动噪声问题
利用高速响应的伺服控制技术升级强化了步进电
 机固有的刚性特质。
 ------在运行和静止时都确保定位的精确

 高速响应

在点到点快速定位的运动场合,先进的伺服控
 制技术提供了大力矩输出,使得系统具有极高
 动态响应,大大超越了传统步进系统极限。

 大力矩

SSM始终在全伺服模式下运行,电机的力矩可以被
 100%充分利用,系统设计时无需考虑力矩冗余。
在大多数应用场合,电机可以输出150%的额定力
 矩,大力 矩输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简化减速机构
 的复杂度。
50%过载能力在短距离,高加减速的应用场合将系
 统优化得更加高效。

 高速

相对于传统步进系统,先进的伺服控制技术保证了不失步,不卡
 死,使得步进电机的高速应用成为可能。

 运动监测

对某些实时性运动有极为苛刻精确性要求的应
 用场合,SSM Quick Tuner 提供了一个简单实
 用的工具用来监测实际运动轨迹。
可用来监测诸如实际速度和位置误差等常用指
 标,以此评估系统当前实际性能表现。
交互式监控与整定结合的界面可以最快地获得
 最优化的性能输出。

调试软件-SSM Quick Tuner

SSM Quick Tuner 是基于PC的步进伺服应用配置调试软件,可用来配置设定各种工作模式,调整伺服整定参数,测试评估驱动性能。软件功能强大,界面人性化,操作方便。简单的增益调节,多种控制功能选择,I/O功能设定,运动轨迹模拟提供最为丰富的客户应用体验。

系统接口

建议配套使用鸣志电源:
24VDC,150W(P/N MF150A24AG-V)
48VDC,320W(P/N MF320A48AG-V)
这两款电源有一定的电流过载能力,可使SSM发挥出最佳性能。
(使用开关电源时,需配套使用RC050再生放电钳)

力矩曲线

机械尺寸(单位:mm)

附件

RC-050 再生放电钳
RC-050 再生放电钳可吸收电机减速时再生放电产生的能量,以避免对驱动电路造成的损害。
应用时将再生放电钳连接在电源和驱动器之间。

命名规则

网友A:
從扭力曲線圖應該還是歩進電機 所以想取代400W 伺服可能要用到SSM24

驅動採低壓大電流 那散熱要很注重

智能位置型的驅動 那功能已被限制許多 那只能取代類似氣壓缸的動作

你的模擬量控制 看起來很假

伺服最重要的設計理念 就是保護 所以你的電機能上4800RPM 應該是在空載且沒保護設計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我指400瓦以内,甚至更小。。模拟量控制怎么假了、?那都是真实的技术参数(功能)

网友A:
模擬量控制只有出現在多種模式控制下的圖片 步進能用模擬量來控制 這真是革命 但你圖片顯示僅是一個手動電位器 做為調速應該還可以 恐怕不能反轉(0---5V 非 -5V----0V---- 5V) 要做定位 以我認知 當然是很假

位置型的全閉 與模擬量的全閉 其性能功能 都不是一個概念

网友B:
有具体的资料吗?给我发一份。chenjiang915@163.com

网友C:
有具体的资料吗?我也想了解一下,7066877@qq.com,谢谢。

楼主:
有问题可以发我邮箱:fzh091125@163.com  或者电联:18201099680

楼主:
对:笨鳥慢飛 关于

模擬量控制只有出現在多種模式控制下的圖片 步進能用模擬量來控制 這真是革命 但你圖片顯示僅是一個手動電位器 做為調速應該還可以 恐怕不能反轉(0---5V 非 -5V----0V---- 5V) 要做定位 以我認知 當然是很假

位置型的全閉 與模擬量的全閉 其性能功能 都不是一個概念

内容的回复:

要不我去您那儿给您演示?

网友A:
呵呵 我不搞運動控制已很久 多年前我搞得是模擬量的控制 也就是速度型的控制 若還是上面架構 很難說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呵呵 我不搞運動控制已很久 多年前我搞得是模擬量的控制 也就是速度型的控制 若還是上面架構 很難說服

那我有什么不懂的,还得请教您。

网友D:
所谓的步进伺服并不是什么新鲜概念,步进电机就有人把它用作“超”多极同步电机,从而在工频驱动下实现很低的运转速度。

其实只要矩角特性足够正弦,把混合式步进电机看作“超”多极同步电机毫无问题,而且阻尼效应显著。用作伺服,问题不大,关键是高速下电磁矢量旋过快,传统的矢量算法恐怕有问题。

因而,个人理解,所谓的步进伺服可能并非经典意义上的伺服,估计会规避高速矢量运算和控制,而只是依靠编码器反馈,实时侦测转子机械角,从而约束与指令角相关的电驱动角,确保电驱动角与转子机械角始终保持在安全的领先滞后范围之内,从确保步进电机不至于失步。驱动角与转子机械角之差是指令角与转子机械角之差的饱和函数,饱和限内为线性关系,电机本质上不会失步,饱和区外,对指令角做缓冲处理,确保驱动角与转子机械角之差保持最大领先滞后角,使电机出力处于矩角特性的峰值区,确保电机不知失步,这样一来既不会丢指令脉冲,又可以不失步。

以上纯个人观点而已。